[家电] 折腾服役将近40年的钻石牌落地扇

楼主(2023-07-12):
依稀记得这个电风扇我们弟兄几个小时候刚记事开始就在了,陪我们度过了幼年、少年、青年再到中年的每一个夏天。弹指一挥间快四十年了。
后来各自长大成家立业,离家。这些年夏天
我爹一直用着,今年河南的夏天特别热,某一天我爹说是不能摇头了。
搬过来瞅瞅。开始我以为控制摇头的钢丝断了呢。
拆开看了一下没断,只是有个螺丝松了。紧了螺丝并没有解决问题。看来问题不小。

先看一下前脸,塑料件都已泛黄,光亮的电镀旋扭已被氧化的光彩不在:

铸铝的电机壳及摇头机构:

折掉电机后壳露出转子和定子:

电机后壳及摇头机构:

电机后壳翻过来可以看到黄铜轴套以及有点反人类的设计,固定摇头机构的螺丝在电机壳里面,
想要拆下摇头部分必须折开电机:

摇头部分所有部件,这是清理过油污后的样子,为了擦掉那些塞的满满的油泥用掉整整两包抽纸:

不能摇头的原因就在这里了,齿轮被磨小了一圈:

搜了一下各大购物平台没找到有卖这个部件,唯独海鲜市场有一个卖破烂的一堆老风扇配件里看到有几个和这一样的配件,
不知道他打算卖多少钱,没问。
第一次维修本着尽量不改变其本来结构的原则,在这个轴的下端垫了一个垫片,让齿轮磨损的位置错开一些,
哪知这个方法用一个晚上又不行了,(现在想来多加几个垫片应该还是可以的,轴向活动间隙有大约两毫米

第二天重新折开,第二次折腾本着彻底解决问题为原则,恰逢618淘宝活动搞了几十大洋的红包撸了两套遥控改装套件:

盒子上一面贴心的印着简单明了,浅显易懂,有手就会的接线图

这边是说明书,这样挺好。省得浪费一张纸印说明书:

全部:

遥控器拆开看了,忘拍照片了。里面就一块牛屎,什么元件都没有:

控制面板:

撬开看看,主控芯片在这里面:

另外一面指示灯、红外接收头及面板按键:

主控板:

和面板通过七芯排线连接:

原本的样子。琴键开关,几十年了虽然光彩不在但依然灵活,声音清脆:

舵牌定时器,透过外壳可以看到定时器里面齿轮都是黄铜材质的:

其它都是小菜,接下来改造摇头部分才是老大难问题,
同步摇头电机,先放上去比划比划,原来的螺丝孔利用不上,还得另外打孔:

没有电钻,拿电磨干:

铸铝材质的也好打,两个孔两分钟搞定:

嗯,歪了!左低右高

歪的也不影响正常摇头,凑合是可以用的:

但是对于处女座的我来说是忍不了的,返工一次折掉又打一个孔(过程没拍)。完美!

折掉原来的琴键开关,遥控板先接上试一下机:

试机一切正常:

琴键开关的螺丝孔还可以利用一下固定控制板:

装机,前面板用随套件带的双面胶粘在原来琴键开关的位置:

这个后脑壳本来是一颗螺丝固定在原来的摇头机构上的。这样一来原来部分拆掉了它就没办法像原来那个固定了。
只能这样用两根尼龙扎带绑到电机外壳上:

电容也不太行了,顺手也给换一只:

电容在脖子后边这里有个单独空间:

话说铁扇页的风扇吹出来的风就是比塑料扇页凉快:

好了,它又又又可以继续服役了。

顺手还修了一个台扇:
这个是台扇是2008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送的(质量最次的那种),几年前电机挂了,一直放在那儿也没扔。
顺便用红包撸一个电机回来修一修、改一改复活它。

别这个遥控器便宜做工也不怎么样,它是还是硬封芯片呢:

完美复活!

网友A:
买的电机是真滚珠轴承吗?
以前国营钻石风扇是广州风扇厂做的和出口一样的品质,现在吉星钻石只有高端的好一点

网友:
这种老货是真耐用

网友:
话说楼主拿的是什么红包,有30多块一个???

网友:
为什么不利用原来琴键开关

网友:
怎么不改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其实那个台扇可以改直流无刷,价格跟你这个差不多,但是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精神可嘉,佩服,佩服

网友:
这样改落地扇摇头,也可以遥控。

网友:
这一改就没那老味道了,不如买个新的价格比这改贵不了多少

网友:
也好奇楼主的红包为何有那么大,我的红包最多只有2元。

网友:
电机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用料真实在!

网友:
铁扇页的改摇控可惜了,有机会还是加工一根轴恢复,这种得调扇叶动平衡

网友:
我家里的华生台扇估计已经有40年了

网友:
居然和我家的那个是同款,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的确比较老了,折腾这一回也就不能再折腾了。

网友:
记得将近40年的钻石吊扇,做工真的好,1200MM的,最高档要起飞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电机是真滚珠轴承吗?
以前国营钻石风扇是广州风扇厂做的和出口一样的品质,现在吉星钻石只有高端的好一 ...

30年前的广州钻石,质量太牛逼了,当时也是真的贵,一个吊扇150以上,当时的150块真是天价,我家的台扇也是100多买的,发达牌,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
好好保养一下,还能再战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