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0度天拆洗洗衣机

楼主(2023-07-12):
当然是波轮洗衣机,结构简单

先把上盖拆开,再接着把内桶上面的环状物取下

这样拧开波轮的十字螺丝,取下波轮
脏就1个字,用了8年从没洗过,用过所谓的专用清洁剂,没啥用

内筒下方用四个螺丝固定,也取下,4颗,螺纹M6,  头部H10套筒即可,我还特地买了个三叉套筒

好了,这下可以取下内桶,虽然不锈钢,污垢的颜色看上去象生锈或者火烤过

然后可以看到外桶,排水口在下面,到此为止,拆到这里就不要再拆开了,再拆把电机拆了没必要
有水接触的地方,就是脏

然后开始清洗,
内桶中间不锈钢部分很好洗,硬刷子刷刷就好了

注意上下还有2段塑料,旁边各有6颗螺丝
先拆下面一截

吓人一跳,知道是脏,却没想到这么脏,一层厚厚的污垢,冲洗后,卫生间地面全是污垢,连地漏都堵了,可见量之多
最脏的部位隐藏最深,不拆开根本不知道

这种格子死角很多,很不好清洗,也许没准备好合适的刷子吧,反正很耗时间和力气

上面的一截,基本干净,比较好洗
这截塑料里面灌液体,外面热熔接密封(类似PPR水管),不要拆,没螺丝的就不要硬撬

过滤网和底座也要拆下来洗,图片忘了拍

洗好后的内桶

底部

洗好的波轮

外桶,洗完后,需要插电,切换到脱水模式,为了是打开排水口(平时关闭), 多冲几遍,好让污水流掉

最后一次性装好
内桶螺丝生锈了,换成304不锈钢,如果要求高,还可以换成316, 贵一点

面板螺丝是铁的,好几个整体生锈,一样换成304

装好,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很耗时间,累人
清洗后,水里就不会有漂浮的絮状物,也不会粘在衣服上

网友:
去年我也刷过,感觉会很脏,实际拆下来根本不脏,用了五年左右的洗衣机

网友:
这个彻底了

网友A:
家里的也是用了好多年没有清洗,看来要按照楼主做法去清洗。

网友B:
我的波轮取不下来

网友:
洗的很干净

网友C:
没有工具第一步就拆不下来。
十字螺丝锈蚀了。空间狭小用螺丝刀出不了力,如果是六角螺丝还好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也是用了好多年没有清洗,看来要按照楼主做法去清洗。

叫人洗150, 上次问了洗空调的,他说也洗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工具第一步就拆不下来。
十字螺丝锈蚀了。空间狭小用螺丝刀出不了力,如果是六角螺丝还好整一点。 ...

网上也有拆机套装,我觉的泡水里的螺丝厂家应该用了不锈钢,可能是201,久了还是会生锈,但面板上的螺丝肯定是铁,没碰水就整个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波轮取不下来

网上有专门的钩子,钩住波轮上的孔,提起来

我直接抓住波轮的凸起部分,就可以提起来

网友:
很多洗衣机的波轮就拆不下来。

网友:
八年没洗过,这个程度算很好了。

网友:
我家的也是好几年都没洗过了,估计也脏的很了,但是我太懒

网友:
这个拆的彻底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洗完变漂亮了

网友:
技术不错,波轮洗衣机清洗还是容易过滚筒洗衣机的

网友:
这个好像用了漫长时间的,洗干净就舒服了

网友:
什么溶剂都是智商税,只有拆了洗才是王道

网友:
四螺丝固定的还好拆些,就没想到原厂螺丝不是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