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支持一二百¥的耳机音圈用铝线吗

楼主(2023-07-12):
你支持一二百¥的耳机音圈用铝线吗,普通蓝牙耳机不是高端耳机

单选投票, 共有 69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28.99% (20)
36.23% (25)
14.49% (10)
20.29% (14)

网友:
其实已经有很多是铜包铝了只是没告诉你们,这个算是良心的

网友:
据说铜线较粗能承受大功率,耳机上也不知道

网友:
相比操心音圈耐不耐震,先纠结下耳机线的老化吧.....
无线的?那电池死得更快或者还没等电池死了,先丧偶了.....

网友:
支不支持都没用,,厂家不告诉你,你也不可能拆开检测吧?

网友:
铜包铝线的音圈,在几十年前就的开始使用了,而且是用于比较高档喇叭哦,特别是大功率专业的喇叭,基本上都是铝音圈。铜包铝线重量轻,喇叭的瞬态会更好,高音会更好。

网友:
奸商行为,为了节省那一两米铜线,坏了你再买,生产出来多的是。

网友:
这么点铜线还要省???????????????????????????????????????你还卖二百呢

网友:
铜的也不一定用的住

网友:
得看钱包支不支持

网友:
一两百的耳机还这么扣,这种厂商的东西不能买

网友:
为什么要用铝线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扣不扣的问题了吧,应该有一定的原因才用铝

网友:
  一二百成本是多少

网友:
其实就是CCAW线圈嘛,并不是现在才出现,这种材料和技术早在 九几年开始就有了,我记得快2000年的时候,爱华出过一款带橡胶气垫的平头塞,还以此作为卖点。后来的森海塞尔、AKG、铁三角、JVC很多老牌的旗舰产品都在用过。
跟电机还不同,电机用这种线那是得说偷工减料了,如果是耳机、话筒上用这种材料的线圈,反而是利大于弊的,性能和表现效果好,单元还可以做的更小。
弊端的话,它的成本反而比全铜做的更高一些,而对于维修者来说,线圈上的线非常细。

网友:
以前听一资深坛友说铝线圈才是高级货,因为轻于铜。

网友:
对于我这种耳朵能听出声音来,就知足的人,听不出区别

网友:
技术进步了,线材也会跟上技术的进步

网友:
个人还是偏向铜线,以前都是用铜线吧,如果绿线好用于铜线,肯定以前就用了,而不是i现在才用。现在用铝线是因为铜涨价啦,铜贵,,铝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