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搞坏我两个TF卡的小米小白智能摄像机

楼主(2023-07-12):
这是我在用的3个摄像头,2个是电信版萤石TY3,1个是小米小白智能摄像头。除200万、300万的区别外,小米摄像头图像色彩就是不如萤石的鲜亮。
但是电信的萤石我不愿意开他的云存储,结果连插TF卡录制的功能都没有了,好在这两台的点位也不需要回放,能用小翼管家远程看实况就行。

下面是小白摄像头的两位受害者,一直装着32G的卡,之前没发现问题,最近看回放时发现老是APP没响应,拔掉卡一看发现变成只读了。想着也用了3年了,是不是卡寿命到了,于是换了张没用的16g,结果又给搞成只读了,现在我也不敢再放卡了。索性把机器拆开看下吧

下面全程拆解,不废话

实际上从开始拆时我就后悔了,为了无损开球头我就用上了毛巾加螺丝把,结果一下下去只开了了个小缝,但是确听到机器里面掉了东西了,因为这个头的结构确实复杂,外壳又特别精密,所以并未做到无损开拆,而且可能因为时间太长再加上锤了几下,里面很多螺柱孔都坏了,装回去时只能用AB胶一个孔位一个孔位打胶,外壳装好也留着大缝,真的后悔死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卡?

网友:
看做工还行啊

网友:
内存卡厂家官方合作伙伴?
缝隙,多用橡皮筋和胶水就能搞定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呀

网友:
感觉是卡的质量问题,我行车记录仪用坏了2张创见的卡,后来都是买三星和闪迪的,用了一年多了,没事。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容量小,坏的快

网友:
TF卡不耐用,导致卡变只读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和楼主同款的摄像头,也是TF卡损坏,不知道何种原因?

网友:
我有两张闪迪终身质保的卡可惜容量小  一张32一张16

网友:
卡速度不够快,可能

网友:
给写死了,我有张卡也是

网友:
卡扣坏不是楼主太用力了,“环保材质”避免用的太久。萤石的不会这样,外壳很坚固

网友:
tf卡的质量可能也不好

网友:
用的降级卡,承受不了大数据量的写入,要用专用的监控卡

网友:
完了,拆了一波还没弄好

网友:
监控好像要用专用卡,一般的TF卡都是手机用的,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