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tf卡转sony的长记忆棒,可行吗?

楼主(2023-07-12):
我有一台sony数码摄像机,具体型号是DSR-PDX10P,这东西是用迷你录像带的,但是带有ms卡槽,说明书上说是支持128MB的长记忆棒。

但128MB实在没什么卵用,长记忆棒更是早已停产,也没有更大容量的!

网上搜索发现虽然没有tf卡转长记忆棒的卡套,但有tf卡转短记忆棒卡套,短卡套转长卡套。

也就是说似乎tf卡可以通过短记忆棒转换套+长转换套,变成长ms记忆棒!

不知道可行否?有没有坛友试过……?可以的话,速度能满足需要吗?

网友A:
别折腾了,128MB的是MemoryStick,更大容量的是MemoryStick Duo,不向下兼容的,亲测

网友A:
不对,楼主的家元怎么负一千多了?!

网友:
我的索尼t90也是用记忆棒弄丢了一个又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个库存的4g记忆棒如果网上买二手的应该更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楼主的家元怎么负一千多了?!

每天登陆就扣家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天登陆就扣家元。。

可我记得有清零用的帖子噻

网友C:
买个全尺寸的转接卡,在淘个二手的Memory Stick PRO套上去试试,反正二手的也不贵,我抽屉还有几张4g的棒子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摄像机支不支持大容量卡,我那个f828相机也是tf卡转短卡套再转长卡套用的,速度应该是卡的速度决定的。摄像机应该速度要求更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全尺寸的转接卡,在淘个二手的Memory Stick PRO套上去试试,反正二手的也不贵,我抽屉还有几张4g的棒子 ...

他这是04年的机器,不支持MS PRO,连DUO都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128MB的是MemoryStick,更大容量的是MemoryStick Duo,不向下兼容的,亲测 ...

Big brother, do you live in the forum,我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g brother, do you live in the forum,我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你

Bro,I'm everywhere~

知道的多就得帮得多,加上最近比较闲

网友E:
折腾这DVCAM系列的标清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即便转接了能用,无需担心速度问题,因为文件码率并不大~

网友:
转换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楼主的家元怎么负一千多了?!

每登录一次扣家元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128MB的是MemoryStick,更大容量的是MemoryStick Duo,不向下兼容的,亲测 ...

好吧,一下子就灭了我的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这DVCAM系列的标清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即便转接了能用,无需担心速度问题,因为文件码率并不大~ ...

其实也就是想能不能废物利用,看来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我记得有清零用的帖子噻

还有这种帖子?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登录一次扣家元5

你这是默默登录默默挨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登录一次扣家元5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569-1-1.html

来这里回帖自动清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一下子就灭了我的希望

我当初也以为可以的,直到我发现SONY没考虑到后续发展,然后就被SD标准干翻了到现在都没缓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