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顶盒电源问题

楼主(2023-07-12):
各位师傅,买了个电源板,3.3v输出实测只有2.6v机顶盒开不了机,想取4v电源给主板3.3v供电不知道行不行?在线等候,麻烦各位师傅了

楼主:
15v也偏低,感觉这种板子质量太不靠谱了…

网友A:
不行吧,可能是个空针,即使有也拖不动,电源空载才2.6呀

网友B:
3.3V是很多元件的常用供电电压,随便升为4V影响元件工作稳定性。还是查查为什么电压较低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是很多元件的常用供电电压,随便升为4V影响元件工作稳定性。还是查查为什么电压较低为好。 ...

新买的电源板,好几个电压都偏低,太拉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可能是个空针,即使有也拖不动,电源空载才2.6呀

拼夕夕新买的板子,质量太不靠谱了!

网友C:
你是空载测的,还是插上测的,会不会是你后级短路,电压被拉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拼夕夕新买的板子,质量太不靠谱了!

退了呗,因商品质量问题退货,运费应由卖家承担,你可找PDD官方客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了呗,因商品质量问题退货,运费应由卖家承担,你可找PDD官方客服处理 ...

没几块钱,不想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空载测的,还是插上测的,会不会是你后级短路,电压被拉低的

空载试的,电压偏低一点都带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几块钱,不想再折腾

旧板修上不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板修上不比这个强

我本以为这板子跟旧板差不多,结果就顺手把旧板给扔了

网友:
买到这种破板子,退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以为这板子跟旧板差不多,结果就顺手把旧板给扔了

嘿嘿,少年不知原配好

网友:
直接让卖家退款从新买。

网友:
空载 就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