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黑的棘轮压线钳

楼主(2023-07-12):
看着像线切割的钳口回来看确实是的,应该是插簧端子的什么型号的就不知道了,这个钳口2个是铆钉的能不能冲子敲出来?

楼主:
两个大销子应该是和这小销子一样的,不过他固定在钳子上,这种是和普通钳口一样装

网友A:
这个也打黑? 新的也没多少钱吧 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打黑? 新的也没多少钱吧 多少钱入手的

一个线切割钳口就要几十块了

网友:
钳不贵,钳口贵

网友:
钳口工艺是保障

网友B:
线切割的口,没多少磨损,看起来不错,多少钱入手?

网友C:
压线钳不错,要是能换钳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的口,没多少磨损,看起来不错,多少钱入手?

20几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线钳不错,要是能换钳口就好了

过两天敲敲看

网友:
这两口看起来一样呢  国产全新线切割的多端子  最便宜不到50

网友:
这个不是铆接是两颗内六角固定的可以拆下更换钳口

网友:
这是两段式开口端子的
例如杜邦端子

网友:
你确定这铆钉是铝材的?如果不是铝材的,也破解钳头就有些困难了。

网友:
这个工具没有用过

网友:
性价比很高

网友:
钳口是线切的,摩擦力太大了,用砂纸打磨光滑一点。

网友:
国产的线切割的,马云家51
凑上签到红包46应该能搞定

网友:
这钳子电工用的着吧,我弄网线的没用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