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阿木A2;21700双槽充,加装个Type-C口,AP4056芯发热大不?加个铜散热片~

楼主(2023-07-12):
阿木电筒带的双槽充,Micro线不剩几根了,不改不舒服。 超声波焊接真实结实,两颗4056芯也真是简单。AP4056为什么水平?不超4.2V就不错了。。。

网友A:
最近发现网上买的4056板子充电普遍超压,可以从4.23到4.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网上买的4056板子充电普遍超压,可以从4.23到4.25V。

正品南京托维TP4056太少了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双核充电器了

网友B:
淘宝的4056普遍充电截止电压不足,在线电压4.20V,转动后只有4.15V。校准过的4为和3位万用表。
因为充电电流设置为1A截止电流为0.1A,远超电池厂家推荐的0.02C(即2500mAh电池为0.05A)。充电精度还不如0.5A电流的4054,能达到4.19V。
1A的充电电流不适合2000mAh以下的小电池,会过流。
散热贴在正面啊。背面怀疑都没有焊接IC底部散热pad

网友:
自己加了独立的充电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的4056普遍充电截止电压不足,在线电压4.20V,转动后只有4.15V。校准过的4为和3位万用表。
因为充电电 ...

锂电池充电我用USM4从来都是设置充电电流为 标称容量除以8 最低300mA

网友C:
加工的很不错啊,,,超声波怎么无损拆啊,用什么胶恢复。

网友:
改了散热,芯片运行稳定,可以长时间大电流充电~效率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工的很不错啊,,,超声波怎么无损拆啊,用什么胶恢复。

超声波可以用小锤子砸

网友E:
看到加散热,是不是自己的也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加散热,是不是自己的也拆开看看

什么?你也有吗  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折腾价值很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品南京托维TP4056太少了

大部分应用的4056都不是拓维的,都是垃圾小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应用的4056都不是拓维的,都是垃圾小厂做的?

肯定呀!看图7、8才是拓微TP4056

网友:
简单的芯片  基本上一般的小厂都能做的啦

网友:
2 3 5信息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可以用小锤子砸

好像之前看到也是有这样拆的,不过要做的无损还是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