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出事故的风扇

楼主(2023-07-12):
出事故的风扇,估计这标题都看着迷糊,我也有点迷糊,前天晚上刚关灯睡觉,风扇开到最大,准备吹凉快了,没想到哐一下子,吓我不轻,再听发现风扇不对劲,赶紧关机,下地查看,发现一个扇叶断了,一个扇叶砍在断掉的扇叶上,

买风扇时,千万不要买这种硬塑料的风扇叶,太容易出问题,风扇应该是一四到五一年买的,两三年前风扇开始有异响,拆好几遍没找到问题,这次风扇叶断前也有异响,然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A:
十多年前的奥克斯三年前坏过电机花了三十换了滚珠轴承电机,去年拆装做清洁洗的时候搞断了一页扇叶,亚克力材料日照后就很脆有一点形变就解体,最后502胶粘加两面打孔旋转缠绕细铁丝已经坚持了一年了现在就在吹等像你这种解体了再买个新扇叶继续坚持老风扇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第一次见到风扇叶自己断了的,还是品牌货。

网友C:
塑料老化了,好的塑料可以用好久,还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还是我的铁扇叶抗造

网友D:
幸亏有那个网,没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风扇叶自己断了的,还是品牌货。

我也第一次见,还是发生在自己家里,

牌子都是帖的,肯定不是康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老化了,好的塑料可以用好久,还是偷工减料了

这种塑料是硬的,发生这种情况,应该也不是太奇怪的事,

毕竟硬的塑料,一旦老化就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亏有那个网,没飞出来。

还好罩是铁的,要是塑料的,估计怎么也要出来点,

网友:
某宝买个双层扇叶自己改造一下,巴慕达的果岭风只要2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的奥克斯三年前坏过电机花了三十换了滚珠轴承电机,去年拆装做清洁洗的时候搞断了一页扇叶,亚克力 ...

本来我也想粘一下的,可是扇叶碎的块太多,还有就是太薄,实在是不好弄,六块钱换个新的,

要是不急用,TB上四十厘米的5.5元,

网友E:
哦哦哦?这个扇叶应该不会是翻炒料吧?怎么会这么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哦?这个扇叶应该不会是翻炒料吧?怎么会这么容易变形?

翻炒料是什么,不懂,但是真没变形,应该是直接断了,从断口上看,不像是被撞断的,而是齐根断裂,

网友:
塑料老化了

楼主:
塑料就这事烦人,太容易老化,

网友:
透明塑料多数硬脆,唯一是放着好看点

网友:
这种透明塑料会见光老化,比不透明的PS料差远了。
老风扇铁的或者铝扇叶,真的能用到传家宝。

网友:
还是铁扇叶寿命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也想粘一下的,可是扇叶碎的块太多,还有就是太薄,实在是不好弄,六块钱换个新的,

要是不急用, ...

这么便宜早知道现成的了还整了半天

网友:
这是买的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