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7口USB30HUB

楼主(2023-07-12):
绿联7口USB3.0HUB,芯片是GL3520目前启动电脑时按下USB3.0HUB的电源键,进入系统后能识别能用,但是进入系统后如果按下USB3.0HUB上的电源键关闭电源在打开电源,系统就报错43,无法识别HUB,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定要重启电脑后又正常了,是不是驱动问题?怎么解决?
正常状态

错误状态

那些节能的√我也是去掉了的

中间插过4口的USB3.0 HUB,芯片是GL3522,好了,现在是只认这个4口的,不认7口的,除非重启才正常。

这里的爆浆电容已经更换了。

用到两片GL3520拓展

网友A:
电源干扰,或者浪涌保护,个人观点
关闭电源是关掉扩展出来的口的电源,但是上联的口还是随主机供电的,芯片一直都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干扰,或者浪涌保护,个人观点
关闭电源是关掉扩展出来的口的电源,但是上联的口还是随主机供电的,芯 ...

感谢回复,如果我拔下USB3.0的数据线再插上问题依旧,问题原先是没有的,后来更新了编程器驱动,再后来换了一个4口的USB3.0 HUB后,这个7口的就开始变态了,非得重启才能正常使用,从错误的地方看是这个拓展器的USB2.0部分无法正确识别,3.0部分可以看到两处superspeed usb ,应该是正确加载了的。还有这个7口的我外接12V电源也试过,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如果我拔下USB3.0的数据线再插上问题依旧,问题原先是没有的,后来更新了编程器驱动,再后来换 ...

那估计是驱动的问题,乱了,换台机器新装的系统试试,或者换个硬盘新装个系统,排除硬件问题那就是软件冲突了,再试试装你的编程器驱动,看是否能重现故障

网友:
估计还是启动问题

网友B:
双USB3.0芯片的一个4口吗

网友:
不知道外接电源有没有防反灌,我有个本子感觉就是USB HUB外接电源搞坏了口子。

网友:
主控芯片补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USB3.0芯片的一个4口吗

不是,是另外一个usb hub它是4口的,现在出问题的是7口的

网友:
删除未知USB设备,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重新加载设备看看。

网友:
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十有八九主控芯片坏了!坏一半很正常,我有个U盘sk6221主控的坏了2.0。插在3.0就完全正常,后面换了个主控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可以分析一下哪面得USB不好使!就是对应的主控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做工看起挺好的,3.0难道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