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单位的空调!是用涡喷发动机提供动力的!!!

楼主(2023-07-12):
我单位的空调!是用涡喷发动机提供动力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和飞机上的空调一样通过高压空气降压制冷吗?

网友:
什么原理?也是压缩机压缩冷媒?

网友:
燃气中央空调

网友:
中央空调功耗太大,必须大马力发动机,可能这种效率更好点

网友A:
户式燃气中央空调以天然气为能源,采用溴化锂和水为天然冷媒,实现夏季制冷、冬季制热的功能,并提供恒温卫生热水。户式燃气中央空调的工作原理等同于一般的燃气直燃机。

制冷循环时通过制造室外机容器内的真空条件,利用蒸发除热的原理来实现。溴化锂溶液创造这种真空条件,溴化锂是一种吸水性极强的盐类物质,可连续不断地将周围的水蒸汽吸收过来,维持容器中的真空度。4℃的冷剂水喷洒在蒸发器管束上,管内14℃的空调水降为7℃,冷剂水受热后蒸发,溴化锂溶液将蒸发的水蒸汽热量吸收,然后通过冷却器释放到大气中去。变稀了的溶液经过燃烧加热浓缩,分离出的水再次去蒸发,浓溶液再次去吸收,这样形成制冷循环。

制热循环时燃烧的火焰加热溴化锂溶液,溶液产生的水蒸汽将主体换热管内的空调温水加热,凝结水流回溶液中,被溶液泵送回高温发生器,再次被加热,这样形成制热循环。

网友:
溴化锂吸收空调还是蒸汽动力的呢

网友:
没看到喷气发动机。。。

网友:
这个原理有点理解不来,天然气燃烧制冷

网友:
就是燃气水冷机组。我公司用的离心水冷机组

网友:
这种原理理解不了,以为是燃气产生动能再制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户式燃气中央空调以天然气为能源,采用溴化锂和水为天然冷媒,实现夏季制冷、冬季制热的功能,并提供恒温卫 ...

牛B,这原理有点儿小复杂

网友:
这要是人站在面前,岂不是要刮跑

网友:
我看半天看不出哪有涡轮带动压缩机的结构       9喽才是正解       还有溴化锂的冰箱  里面加热是用电热方式加热

网友:
看到标题有点吓人啊

网友:
见过热电冷联供的燃气轮机组,不过那是发电后的余热制冷、供热
楼主应该说的也是燃气轮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