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用了一次就这样了,中间黑色的部分,要怎么弄掉?

楼主(2023-07-12):
是松香的原因吗?中间黑色的部分,要怎么弄掉?

网友A:
我都是用高目数的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B:
只要用就会黑,

网友C:
这种亮金属壳的,只要高温,就会黑,你弄出来,下次也还是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高目数的砂纸打磨一下

嗯,我也想是用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用就会黑,

就是看着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亮金属壳的,只要高温,就会黑,你弄出来,下次也还是黑,

那只能将就了

网友D:
楼主是个讲究人,再用一段时间就黑的均匀了

网友:
烙铁头不黑就行了

网友E:
没必要弄,会越来越黑,再粉的木耳次数多了也会变成黑木耳一个道理

网友:
正常 用着用着全黑

网友:
放爐子上直接全部烧黑

网友F:
楼上几位老师傅居然能在烙铁山飙车,这手段着实令某佩服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位老师傅居然能在烙铁山飙车,这手段着实令某佩服的紧。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弄,会越来越黑,再粉的木耳次数多了也会变成黑木耳一个道理

厉害,形容得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讲究人,再用一段时间就黑的均匀了

嗯,好的

网友:
猪小呆说得对。粉木耳都会变黑,更何况电烙铁头。想不黑?得加钱

网友:
越烧越黑,处理也没用

网友:
用烙铁,烧到发黑再正常不过了,不用理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会黑得越来越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