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检测到电钻机身角度偏转后马上断电,哪位大佬能开发这个保护装置?

楼主(2023-07-12):
懂行的人都知道电锤,水钻,大电钻,卡钻以后很危险,机身会瞬间高速旋转打人。有没有哪位大佬能开发 电子保护器产品,贴在电钻的机身上,然后接上线路。,一旦监测到电钻强烈抖 或者瞬间发生角度偏转,立马断开电源。
实际上现在一些新产品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包括角磨机,这种电子保护器一旦检测到强烈的震动或者是角度偏转马上就会切断电源。达到保护人的目的。

我觉得哪位大佬能单独开发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一定很有市场。

我说一个我的的想法啊,懂行的大佬指点一下我,比方说,我在水钻的机身上贴一个水平长条的激光反射标靶。然后用一个光电传感器照着这个部位,当得到反馈信号的时候,开关吸合持续供电。一旦电钻机身发生角度偏转激光标靶偏移位置,信号丢失,立马断电,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觉得挺可靠的。就是不知道要用啥器件来实现。不懂光电开关。

方案2。,在电钻。电线出线位置接一个振动检测开关 一旦监测到强抖动,立马切断电源。好像有这种模块,卖的灵敏度可调。不是太懂啊,大哥们说一下。这种大功率水钻启动电流瞬间可能有20安

网友A:
好多大牌都带防扭自停功能的,就是拿在手上空转你猛扭下手腕都会停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大牌都带防扭自停功能的,就是拿在手上空转你猛扭下手腕都会停转的

我已经有思路了。。。。。大牌工具,那工具得多少钱一把贵得很。我是想搞一个用在交流大功率工具上的通用型保护器。

网友B:
就是那个  离合  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  离合  功能

不是离合功能,叫ATC自动防扭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用陀螺仪,坛里应该很多大佬都能搞定,别问我,我不会

网友C:
惯性很厉害,不是断电可以避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惯性很厉害,不是断电可以避免的,

惯性是有,如果没有动力了的话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
博世有款角磨机有类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惯性是有,如果没有动力了的话情况会好很多。

我已经开始搞了,东西很简单,就是一个倾斜角度检测的传感器。几块钱一个模块,我先回来试验一下看行不行,行的话再把固态继电器搞起来就行了。

网友:
电子离合,现在很多电动工具都具备了!国产的要跟上!

网友:
博世很早都有了,电子防扭。这些年很多大牌的高端品牌都标配了。。

网友:
有没有见过一种,把手绑根线,另一头系在插头(两芯)上的姿势。

网友:
太 需要这样的功能啦

网友E:
电动工具使用环境大多不好,电子的可靠性不如机械的,品牌的大多是机械加电子双重的(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工具使用环境大多不好,电子的可靠性不如机械的,品牌的大多是机械加电子双重的(就是太贵了) ...

你再看看我关于离合器的帖子,摩擦片离合器调节螺母锁紧扭矩大概二十牛米,严格来说锁紧后要用专用扳手测试打滑时的扭矩,而且这个螺母拧紧后要上螺纹胶水的。我电锤的摩擦片只用了几次就不好了,拆开检查时一掰就碎了,我搞了两个黄铜片上去,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大有四速钻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我关于离合器的帖子,摩擦片离合器调节螺母锁紧扭矩大概二十牛米,严格来说锁紧后要用专用扳手测 ...

只用了几次就不好了?!兄弟,你干哪行的?

网友:
这个不太好办到,还是用机械防旋转的好用,特别用电锤时。

网友: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比如MPU6050,加个单片机来设置旋转程度来断电。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来断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