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看看这款真的是SLC芯片的U盘?

楼主(2023-07-12):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ABCD PID = 1234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W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W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199S
闪存识别码: ECD310193441 - Samsung(三星) K9F8G08U0A - 1CE/单通道 [SLC-4K] -> 总容量 = 2GB

------------------

顺便百度科普下:
鉴于目前u盘市场主要以slc芯片和mlc芯片储存为主,我们就多了解下slc和mlc储存。

1、slc和mlc的优势比较

slc的架构是0和1两个值,而mlc架构可以一次存储4个值以上,所以mlc架构的储存密度较高,而且还可以利用老旧的生产程备来提高产品的容量,无须额外投资生产设备,拥有成本与品质优势。
mlc和slc相比较,mlc生产成本要低,且容量大。要是经过改进的话,mlc的读写性能还会进一步地提升!

2、slc和mlc的缺点比较

mlc架构有不少缺点,首当其冲的是使用寿命比slc要短,mlc架构只能够承受1万次的擦写,而slc架构却可以承受10万次的擦写。
其次就是存取速度慢,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mlc芯片理论上存取速度只能达到6mb左右,而slc架构的存取速度要比mlc架构的存取速度快三倍以上。
还有就是mlc的电流消耗比slc高,如果在同等使用条件下mlc跟slc相比的话,mlc的电流消耗要比slc的电流消耗多出百分之十五左右。
虽然mlc跟slc相比,mlc缺点要多,但在单颗芯片容量方面,当前mlc还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因为mlc架构和成本都占有绝对优势,能够满足2gb、4gb、8gb甚至更大容量的市场需求。

网友:
查了下资料,确实是SLC颗粒,不过跟芯邦捆绑的话速度快不起来

网友:
3D tlc qlc模拟的slc也是真的slc,,在英特尔的白皮书上都有说明。3D Tlc和3D slc都是同样的颗粒,,采用不同的指令就可以互相转换。

网友:
这个容量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都啥年代了。所有的tlc颗粒和qlc颗粒实际上都等同于slc颗粒,从里到外没有任何物理区别,在2258 XT 2259 XT主控的支持下都可以直接转换成slc,,在ldpc纠错强力加持下寿命远远超过纠错简单的2dslc

网友:
这个容量,slc无疑。

网友:
应该是的,不过容量太小了

网友:
容量太小了,使用价值不大

网友:
容量决定用途

网友:
资料十五年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