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线盘

楼主(2023-07-12):
请教一下,电磁炉的线盘能通用吗?能用3500W的线盘代替2800W的吗?如果乱试会不会炸igbt

网友:
可以接

只是发热功率小些!

不要放在悬空的瓷砖或者玻璃上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大替换小的,功率受板子限制!

网友:
一般没事,除非两个线盘参数差距太大

网友:
是可以接不同功率线盘的。因为线盘就是一个电感,不同的线盘电感量会不一样,如果谐振电容不变,那谐振频率就变了,这样与原设计参数比较,一般会
效率降低,如果差距较大时也可能引起元件发热增加。所以应尽量避免这样做,但不是必然会炸IGBT。

网友:
完全可以。要注意高度,也就是与面板间隙不能太大。

网友:
可以接
可以接

网友:
应该可以放心接,上图的两个估计能上到1500就差不多了

网友:
可以的,负载确定功率大小。就和家里吊灯里面的100瓦的灯坏了,能否换50瓦的灯泡一样。

网友:
大多数都可以互换,有些需要更换电容

网友:
可以接,输出功率受限于板子

网友:
电磁炉的线盘能通用吗 ------- 用电感表测一下电感量 差别有多大 ,比较一下再说

网友:
受线盘安装高度,材质、电感率、谐振电容等诸多因素影响,但参数相差不是太大的话不会炸IBGT

网友:
不会炸,不过这两个电感量看着差距有点大。就像放不同材质的锅一样,最多就是保护不加热,或者功率达不到。

网友:
好像是要数匝数,相差2匝之内,可以直接代换,好久前看过一篇文章

网友:


网友:
可以替换,这两个电磁炉炉盘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可以接。可以接。

网友:
随便换 炸了才有理由换新的

网友:
一般不会炸,因为有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