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小冰箱不制冷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2023-07-12):
通电后有65瓦左右制冷功率,过了十分钟左右功率逐渐下降到29w左右,刚开始能制冷后面再也不制冷啦,压缩机发热发烫,就是不制冷,蒸发器管路也发热,可这近30w功率压缩机一直在运转不制冷,是漏了还是堵了还是启动器和过载保护器都有问题呢,郁闷啦对于制冷专业以前没学过,一直找不到问题点,问问下各位维修师傅是啥问题呢。

网友A:
管路是原装的还是已经修过,,修过的话有可能冰堵

网友B:
蒸发器管路怎么会发热呢?冷凝器发热才正常。
制冷一会就化霜,压缩机发热,功率降低,是冰堵的典型表现。

网友C:
如果之前没有修过出现的问题,可以考虑是不传感器故障,因为刚开始能制冷大概制冷管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考虑传感器故障,压缩机发热凉气没有传回来,怕是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路是原装的还是已经修过,,修过的话有可能冰堵

买来三年还没修过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之前没有修过出现的问题,可以考虑是不传感器故障,因为刚开始能制冷大概制冷管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 ...

温控器也换了一个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要是堵了估计都没得搞了三百多块钱冰箱,没一个师傅愿意一百多搞这个直冷式冰箱,充个雪种,两百块钱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发器管路怎么会发热呢?冷凝器发热才正常。
制冷一会就化霜,压缩机发热,功率降低,是冰堵的典型表现。 ...

冰堵是不是换管才行了,有没有其他方法修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