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电路板上面是什么胶?

楼主(2023-07-12):
因为电动车充电器损坏,买了电路板进行更换,不知道上面用的是什么胶?
我看这种胶主要是固定作用?
另外发现变压器温度能升到70度,还是在敞开试用没有加盖子的情况下,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704吧,可以抠下来的

网友:
就是704硅橡胶  强度不高   很好清理    这种看起来是那种闷罐烧的电源   我找的一个超威的锂电充电器 也是温度很高 后来拆了塑料外壳 然后找了个LED电源的铝的外壳   然后把桥堆 开关管和整流管全部飞线到那个铝壳子上面

网友:
硅酮导热胶吧

网友:
这种不是704吧,,这种比704韧很多,,硬很多

网友A:
704胶加强绝缘的,70度正常可加小风扇散热

电路板楼主多少收的

网友:
应该是类似704的胶。

网友:
就是有机硅胶,704是其中一种。   固定用的性能要求不高,里面有很多的固体颗粒,就是充量的东西。

就类似,你吃药大部分都是淀粉有效成分很少一个意思, 固定用的填充料比较多,显得稠更易于固化和固化后硬易于支撑。

网友B:
48V以上充电器一般需要物理散热

网友:
白色,如果很软的话,应该是704硅橡胶,如果比较硬,弹性特别大,那可能是708了。如果很硬,没有弹性,可能是耐高温的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胶加强绝缘的,70度正常可加小风扇散热

电路板楼主多少收的

这个贵,是九号电动车c80充电器

网友C:
仅仅固定用704,如果想要散热好一点用硅酮导热胶。无风扇设计的防水好一点,但是元件会慢慢热死,尤其是充电电流2A以上的,元件温度会接近80度,电容短命。

网友D:
竟然能买到一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能买到一样的板子

鱼上面的,和原装的不一样,好像是两个厂家不同设计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固定用704,如果想要散热好一点用硅酮导热胶。无风扇设计的防水好一点,但是元件会慢慢热死,尤其是充 ...

好吧,我买一点硅酮

网友:
我想也是7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以上充电器一般需要物理散热

物理散热什么鬼?难道还有虚拟散热?

网友:
可能是708硅胶,固化后比704的硬点。

网友:
708硅酮胶,起绝缘、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