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如何将水管的水分流十分一

楼主(2023-07-13):
如图,通过定时抽水实现自动浇灌,没有水压,先抽到水塔水满自溢。左边需水量大,右边需水量小。

目前通过在堵头上钻一2MM 小孔,实现小量出水。但小孔容易生青苔,有堵塞风险。 于是加了一截管子遮盖, 还是长青苔。

网友:
定时抽水浇灌应该有压力,长青苔多了也会被压力冲走,青苔不用担心

看看压力如果大的话用360度喷雾头更好一些,把喷雾头放左边需水量大的中心位置,让边缘能照顾到需水量小的右边即可

网友:
右边加一段滴灌带埋到土里可以解烦恼

网友:
装个不锈钢水龙头然后开到滴水就好了。

网友:
长期无人花草受累。

网友:
要精确控制就用专业设备,否则只能靠经验试

网友:
加装一个选择开关,实现左右分开供水,定时抽水,左边抽水十分钟后关闭左边水路,开启右侧水路,抽一分钟,完美解决

网友:
加个自动喷头,不需要电的那种,只开开关就好了。

网友:
出水口换成不锈钢或铜的

网友:
用一根管子,左边10个孔,右边1个孔。

网友:
能不能在盆外套个浅盘子,确保浅盘中的水位恒定,比如说正好花盆底的厚度高1cm(这个高度可根据不同土壤和花卉品种任意调整),以此来稳定土壤湿度?

网友:
浇个水而已,没必要这么精准吧

网友:
有压力的情况向,青苔没事的,我看到有些市政工程的桥栏杆上的花箱,就是主水管上钻孔接一个小软管插到花箱泥土里面,不过这个也不是精确控制,有的出水口水流还是会大一些。

网友A:
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最后没想出个结果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最后没想出个结果来……

白白浪费了脑细胞

网友:
全部遮光就不会有青苔!

网友:
上人工智能,包吃包喝雇我就好

网友:
懒人不适合养花草,花草就是要花时间去打理的

网友:
直接加两个阀门可以随时调节

网友:
楼主可以请教一下李冰,搞个都江堰分水工程,宝瓶口内江外江河深河宽定一个比例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