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平板也有好电池充电设计,用了7年多的中柏5se电池容量几乎没衰减

楼主(2023-07-13):
哈哈,中柏ezpad 5se平板,battery mon显示电池生产生产日期2014-10,实际使用大概7年了,统计循环次数700多(感觉没这么多次累积全容量循环,但是软件至少没把几分钟充电记成一次),平板一般都是插电使用,容量显示未衰减,电池外观也没变化,实测电池从4.15v(空载电压)1A电流放电到3.4v(也是空载电压,放电接近3.0v
,不想深度放电损伤电池),共5300mAh,原厂规格标称6600mAh。不过内阻还是增大不少,4.15v时1.5A放电马上就只有3.88v。
      电池这么耐久应该跟充电限制电压有关,充电末期电压最高4.2v,停充后4.15v,而这是一块聚合物电池一般最高可以4.3v以上,可惜电池上没有标识,这个也印证了电池不充满存放大大延寿的说法。

顺便说下,电量统计是用pc版万用表软件tsdmmviewer配合gstech usb万用表电压档接检流电阻测量的,精度基本就是万用表的直流电压精度,足够精准!!

网友:
电池再强,这古董平板现在还能干啥

网友A:
正常手机魔改4.2v也能用很久。只要到4.3寿命就大幅下降

网友:
苹果的第三方电池也回一直显示100%,直到电池炸了也是100%。

这些数据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不变化,可以设置按照某种意图变化,也可以设置实际情况变化。

况且很多不带库仑计的电池本来就不准,也就不敢把实际情况显示出来。

网友B:
一直插电电池休息。

网友:
放电容量还在,说明还是可以的

网友:
衰减肯定有的,这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手机魔改4.2v也能用很久。只要到4.3寿命就大幅下降

请问怎么魔改的,root后用battery charge lim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插电电池休息。

毕竟7年了,至少有几十次累积全容量循环了

网友:
还是有关系吧

网友C:
索尼从研发第一块聚合物电池到现在还是充电截止电压4.2V。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高压电池。
软件测试误差10%,拆机用分容柜测试才能保证容量误差1%以内。app,DIY的容量测试仪和分容柜比起来误差有3~5%,所以是玩具性质。
十年前的品胜BL5C钢壳液态锂离子电池,给无线键盘用,一直坚挺到现在,锂电池用10年也是有可能。

网友:
哪些山寨平板虽然是小众产品,但零件毕竟是正儿八经的。

网友D:
说明你的用电习惯不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从研发第一块聚合物电池到现在还是充电截止电压4.2V。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高压电池。
软件测试误差10%, ...

软件误差10%?这是说你做的软件吗?软件设计无误是没有误差的,我配套的硬件是串口通信的万用表,万用表直流电压接检流电阻,并且经过另一个万用表电流档校准,直流电压档电流档精度都在0.5%以内,何来10%的误差?难道是为分容柜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从研发第一块聚合物电池到现在还是充电截止电压4.2V。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高压电池。
软件测试误差10%, ...

这关sony什么事?聚合物电池4.3v电压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的用电习惯不伤电池

你不如说我根本没用电池,但是这个帖子说的是锂电池满电存放的危害

楼主:
水帖回复不少啊,都为了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