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们电视出现循环向上跑的横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7-13):
大神们帮忙给看看这某米的电视,刚用了两年,就开始出现这种横波,往上滚的。

是不是屏幕坏了?

====0713更新====
先感谢各位的大神的支持。
电视送回去修了,小米的客服答复是
“检查是主板坏了。整机一年、重要部件是三年。”
但主板不是重要部件
“所以维修需要大概500元”

网友:
应该是电源滤波不好。

有些背光老化闪烁也会这样。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明显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明显哟。。。

可能手机拍的不太好,右边比较明显。

网友:
先排除外部某些电器的干扰

网友:
把电视搬到别的房间试试,还有的话就拆开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看看电源滤波

网友:
用表或波测测输出电解二段的ACV

网友:
可能背光灯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也有,全黑画面时明显,一排排稍微亮点的光斑,往下走,很有规律。

网友:
背光频闪了,在人眼可察觉的范围了,检查一下背光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如果检测真的确定是主板坏了,直接去淘宝或者闲鱼买一块同一型号的主板回来,直接更换即可

网友B:
主板都不是重要部件,那这台电视还有啥是重要部件?只有显示屏吗

网友:
外部干扰,电容老化

网友:
屏幕没有坏就换个万能板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倒着查,从背光电源往前查

网友:
根据坛友提醒总结一下:
1.先更换位置,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干扰(可以自行排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2.滤波电路故障,拆机观察有无鼓包的电容(有些坏了没有容量也看不出来)
3.测量灯珠供电是否正常有无跳变,灯珠供电是重点。
4.灯条本身故障(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不是重要部件,那这台电视还有啥是重要部件?只有显示屏吗

就是屏幕贵,主板没两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