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菜洗水果很麻烦,你们怎么洗干净的

楼主(2023-07-13):
淘宝的洗菜机主打是除菌去农药残留,不知道对于鸡毛菜,葡萄这种,犄角旮旯里难洗的是否能清洗干净

强调一下,我需要的是洗干净,不是去残留

有几个推荐超声波清洗的坛友,准备试试看,不过功率吃不准,一个振子50w,60W,看B站DIY的和拆解的成品似乎起码2个,准备上个180W的试试看,

黏在水槽底部有点麻烦,有人做成密封罐投入式似乎也不错,就是防水要做好

网友:
楼主本意是:怎么才能懒得洗菜,一堆人理解成怎么消毒。
还明确告诉你,超声波一点用都没有,不信你在眼镜涂点酱料,干了后去眼镜店试试。
距离距离下,50W,都洗不干净,你还指望远距离只用100w,多重叶片阻挡后,还能清洗。

用波轮洗衣机啊,这是最好的洗菜机,选丝绸模式洗娇嫩的菜,难洗的选牛仔模式。
叶菜大都浮在上面,并不容易烂。
主要问题是桶壁外滋生细菌,只要煮熟就没问题,像老外吃沙拉就不行。

底下有个格栅就不会打烂菜叶了:

网友A:
农药残留?农药残留都是指内部残留,外部你怎么洗都没有用,纠结这种玩意没有意义。
清洗的话泡水里泡10分钟再仔细刷刷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臭氧犮生器处理,也可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网友C:
不是有果蔬盐吗,那玩意应该可以吧

网友D:
我家用的洗菜机,里面有个臭氧器

网友E:
手洗它不香吗、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如果没有,多冲洗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药残留?农药残留都是指内部残留,外部你怎么洗都没有用,纠结这种玩意没有意义。
清洗的话泡水里泡10分 ...

主要想清洗泥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臭氧犮生器处理,也可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主要想清洗泥沙,叶子掰开那里多少会有泥,清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果蔬盐吗,那玩意应该可以吧

不是去残留,是清洗犄角旮旯里的泥沙

网友:
之前曾参与过洗菜机项目研发,它就是一个多角度臭氧水流反复冲洗过程,瓜果蔬菜要说洗倒是可以洗得挺干净的绝对比手洗强多了,但如果农药存在于瓜果蔬菜内部那你怎么洗都是枉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用的洗菜机,里面有个臭氧器

分享一下效果吧,主要是去泥沙

网友:
来自新华网

农药残留一洗了之? 别太迷信这些所谓高科技洗菜机-新华网 (xinhuanet.com)
实验室检测发现,臭氧会与有机磷农药反应,会生成更加剧毒的二次产物。
而家用的臭氧发生器,浓度只有实验室的十分之一以下,从某方面来说,商家用聊胜于无的浓度降低了剧毒的臭氧——有机磷二次产物的产生。也就是说消毒也没有效果,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洗它不香吗、

有洁癖,懒症

网友:
可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网友:
关于洗菜好像蓝翔技校有个标准,就是过三遍清水,洗菜水澄清即合格。

网友:
千百年来都是侵泡+手洗

网友:
超声波也是智商税。葡萄上面粘的灰也消不掉。
果蔬清洗剂,水流冲击,这种才有效果。光是超声波完全无卵用。

网友:
如果主要是清洗泥沙,用超声波洗净的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