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魅族EP51拆机的CSR8645蓝牙耳机板

楼主(2023-07-13):
现在都用无线蓝牙耳机了,之前买的CSR8645蓝牙耳机板,还有好几个,网上买的,拆机魅族EP51的蓝牙板,今天无聊看到别人发的一个CSR8645做的助听器,我的也想起来玩一下,做成独立的,可以插耳机,现在用有线耳机真的太少了,无线耳机也能满足要求。

改后的这个电池5小时以上没问题,很省电。

这个是个魅族EP51的拆机板,之前买的,接头很小,很难焊线。

自带的安键太小了,自己就只把中间的开机安键引出,音量键,用手机调即可。

自带的安键太小了,自己就只把中间的开机安键引出,音量键,用手机调即可。

侧面有充电接口,下面那里多出来一点的PCB上焊接的陶瓷天线,不能和电池叠加,否则信号断断续续。

改成3.5接口,可以随便换耳机,带博士 32欧的耳机感觉声音有点小。

整个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小,要是有个小壳子组装一下就就更好了。

之前的这骷髅头耳机,做成线

网友A:
充电口改成C口的多好,充电不分正反。

网友B:
做过很多,最头疼的是外壳

网友:
能做好外壳的话,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很多,最头疼的是外壳

是的,找不到合适的壳子,这个是非常小巧,要是做个有夹子的小圆壳最漂亮了。

网友:
我拆了两个蓝牙耳机加功放放入卫星音箱改成蓝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改成C口的多好,充电不分正反。

技术不行,很小的,太难拆焊了,这些线,搞得都费劲,主要是这充电接口,也还算小,没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做了个耳机接口,但问题是耳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问了老板,除非直接接线,或者放弃一个声道,否则无解。

网友E:
弄个壳子就好了。要不要试试细的PVC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做了个耳机接口,但问题是耳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问了老板,除非直接接线,或者放弃一个声道 ...

我在老兰家买过,16块5,没有一边大小的问题

网友:
做得还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做了个耳机接口,但问题是耳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问了老板,除非直接接线,或者放弃一个声道 ...

不会吧,我买了3个板,都是正常的,还焊过几次线,都没有问题,就是焊点太小了,你会不会是把正负线接反,两个耳机独立焊接还好,如果要接3.5座负线就两根要搞对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壳子就好了。要不要试试细的PVC管?

可以用奶茶的那个大吸管,装进去可能刚好。

楼主:
是的,很小,没什么重量,就像单独挂个耳机,电池很耐用,14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老兰家买过,16块5,没有一边大小的问题

我的咸鱼30元,包邮了3个,好几年了,现在他还是8.5元一个。

网友G:
看板子原左右耳机的线是独立输出的,改成耳机插口有时不能用,因为耳机插口是3根线,共地,如果原来的耳机驱动是BTL,就不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板子原左右耳机的线是独立输出的,改成耳机插口有时不能用,因为耳机插口是3根线,共地,如果原来的耳机 ...

完全没问题,我的就是把耳机地线,接两个输出的负,但不要接电源的负上去,这样肯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