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足浴盆等家用小电器控制方案协议

楼主(2023-07-13):
家里足浴盆通电显示OF,按启动键没有反应,拆开后按键板用的中微半导体单片机CMS79F623下面电源和控制板用的辉芒微( FMD )单片机都是国产芯片,点赞一下。维修过程,按键板结构比较简单,单片机外围也没有多少元器件,测量电压正常,怀疑led或者数码管漏电,排除后没有发现问题,接着检查按键到单片机引脚引脚串联的电阻,电阻在线测量阻值正常,考虑每个元器件下面有红胶,懂得都懂,挨个拆下来处理,留下有用的,通电试机正常了,先用着,但愿是这里问题,单片机也占百分之五十的故障率。现在搞不懂按键板和电源板用的什么通讯协议,引线就3根分别是+5V GND  DAT.

网友:
这种板子,估计用久了有虚焊,断路问题。尤其是焊盘周遭。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按键板的数据输出应该可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