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光伏不行,那么风力呢,问葫芦微型风力发电机的发电量如何?

楼主(2023-07-13):
抖音经常推送。数码人,不懂就问。看有没有踩过坑的。

发电量如何?噪音如何?

网友:
还不如光伏板的,这个要架的高才行,比如30层楼的楼顶

网友:
在展会上看过这种,听说很容易失速,意思就是转速不可控,家用,发电通过整流存蓄电池里我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第一回:光伏强不敌光伏烂!
第二回:葫芦机怎发葫芦电!

网友:
看放在哪里用了

网友:
风力还是要看矗立在山头上面的那种,街头小区里面的玩具就算了。

网友:
要提高效能风力、光伏混合发电肯定比单一效果好

网友:
刮风多的地方应该可以

网友:
全靠风~要风大~

网友:
风的持续时间还要长

网友:
来阵台风,这货如何应付,,,现在电力成本不省高吧,,什么光伏,风力,,成本和后期维护,,可能都是中看不中用

网友:
山头那种大玩意可以,这种玩玩就行了

网友:
这么和你说吧!深圳滨河路上原来装了一排风力路灯,然后第二年就全拆了。

网友:
风力发的是交流电,还必须要整流才能用,光伏板发出来就是直流电了,直接就能用。

网友:
常年有风的地方可以发电,。。。

网友:
玩具级,地面那点风,根本不能回本,还不如太阳能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要搭配蓄电池使用的。而且这种小风机一般都是永磁的,自己不带励磁调节,遇到暴风再空载或轻载就会超速,有时候轴承就坏了。

网友:
本来风电就不那么稳定。

网友:
风力大的的地方应该可以

网友:
GB/T 2900.53-2001        采        电工术语 风力发电机组
GB/T 38174-2019        采        风能发电系统 风力发电场可利用率
GB/Z 35483-2017        采        风力发电机组 发电量可利用率
GB/Z 35482-2017        采        风力发电机组 时间可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