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poe10r千兆poe分离器

楼主(2023-07-13):
想买的时候搜了一下没有拆机图。买回来直接拆一个发帖。

。图没有编辑,大家凑合看吧。话说做工还不错,应该是4层板。

网友A:
菜鸡发问:这个是分离网络和电源的吗?

网友:
希望有个原理图就更直观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菜鸡发问:这个是分离网络和电源的吗?

不是分离,是合并吧,把一路千兆网线和一路电源变成带48VPOE线路,5-12V通过升压来实现

网友:
发个接口图更直观一点,  应该是支持多种电源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分离,是合并吧,把一路千兆网线和一路电源变成带48VPOE线路,5-12V通过升压来实现 ...

分离器,dc口是输出的。有个波段开关可以选择输出5-9-12v

楼主:
硬件规格
支持标准
IEEE 802.3, 802.3u, IEEE802.3ab,IEEE802.3af
CSMA/CD, TCP/IP
端口
LAN 口:1个10/100M/1000M自适应RJ45口
PoE口:1个10/100M /1000M自适应RJ45口
基本功能
兼容符合IEEE802.3af标准的受电设备
12VDC/9VDC/5VDC三档输出
最大传输距离为100m
千兆以太网端口
即插即用,无需管理
LED指示灯
PWR
输出功率
12W (12VDC) /10W (5VDC)/9W(9VDC)
尺寸
80.8mm*54mm*24mm(W*D*H)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 0℃~4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10%~90% 无凝结
存储湿度: 5%~90% 无凝结

网友:
这成色, 这做工

网友C:
求教这咋看出来是4层板的?

网友:
我以为就是48转12,没想到还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这咋看出来是4层板的?

除去2面有线路,。中间也有线路。猜的是4层的,。最少也是3层

网友D:
怎么样,用的还可以吗?监控上很需要这个

楼主(2023-10-07):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用的还可以吗?监控上很需要这个

我用着还行,至今没出问题

网友(2024-12-20):
大佬们,标准千兆poe分离器是不是十来块钱就够了,pdd上看到有个地球威视的牌子可以买吗?还是说需要买带poe芯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用的还可以吗?监控上很需要这个

这个用途比较广,除了监控,就是加个普通交换机都没啥问题。

网友:
成色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