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车上报废的建行ETC

楼主(2023-07-13):
原来车上用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标签损坏,去银行网点也弄不好,只能破坏性取下,也不知道有啥用了
ETC的正面

后盖被暴力拆坏

拆开以后,有2个电池

显示屏完好

主板

还带一个USB口,不知道做啥用

网友:
拆ETC的工具不错

网友:
这事啊,有的是技术不熟。

先通联看电量(电池不用解释了)、
看激活日期(激活是五年一次)、
看证书日期(十年一次是盒子的)、
看卡证书日期(十年一次是卡的)、
看卡发行机构号(有政企分开导致机构号注销的重新装载后换发即可)。      比如以前首都高速发的,后来没了改为速通发。比如山东路政局发的、或其他机构齐鲁发的,后来改都为高速发。

网友:
太阳能板不错

网友A:
那电池是充电的?

网友:
这东西长时间不用会不会作废?

网友:
把能利用的都拆下来

网友:
这东西可利用的“肉”不多啊。。。不知道除了电池和太阳能板还能用啥

网友B:
同样有个报废的,用了7年,提示标签失效,去银行激活了一次,过了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早期的产品,失效了要去ETC网点重新激活的!拆的时候是不是忘了拆螺丝暴力翘开的?其实拆开的话顺便把防拆开关短接后重新把外壳装好拿去网点激活,这样以后都不用担心失效了!

网友:
支持一下新人!

网友:
记得ETC有防拆开关,自己拆下来需要去银行激活

网友:
ETC有个防拆卸开关,我上次在支付宝搞了一个,装的时候不小心按了一下,我还怕坏了用不成
最后贴上联网激活正常的,就没管他了,这个防拆卸开关是不是按下去了代表贴上了,扣下来就失效了
还是扣下来后要再次激活?
那两个电池上两个干啥?一个就够了啊怕失效扣不了费用?

网友:
这个是防拆开关自己出问题导致报标签失效了吧?

把防拆开关贴上,再拿去激活,以后就再也不用操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池是充电的?

就是那个紫色的短的,SPC1520。  它是锂离子电容型蓄电池,可以充电电流不大座充要限制一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有个报废的,用了7年,提示标签失效,去银行激活了一次,过了几天又不行了 ...

7年,应该是没电了。   换电池后激活就好了。。。     黑红的那个,14250那个就是长效锂电,直接换新。     为了寿命最好是限流给1520充下电,否则新的长效也会给它充,损耗寿命。

网友:
重新激活即可

网友:
还带了太阳能板,usb也是很久以前山寨机百花齐放时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