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戴森V8电池试用亲爱的混蛋版JBC-245

楼主(2023-07-13):
在前面给2块戴森V8电池更换电芯时就发觉自己做的T12大刀头烙铁在焊接电池大触电的时候不给力,咸鱼上55元入手了@亲爱的混蛋 版JBC-245

2元小电摩分切开面板

焊上航空插座

固定线路板,近期不在单位没法配盒子

线路板应该是第二版了,手柄为3线接线定义:1是烙铁芯正~mos输出,2是烙铁芯负~负极,3是测温

拼西西上21元买了根凯伦多C245

5mm的马蹄头

便宜能用就行,焊接换头的二手原装JBC245都要35元以上。

家中没合适的电源驱动,功率小的一直打嗝

但在B站回复“新新的电子铺”免费领了一个戴森V8的旧电池。

高速续航还有4分钟

up主已经刷了自己改写的特殊固件,按一下按钮能长久输出。

短接了识别尘桶的干簧管

刷写了特殊的固件,短按开关通电,长按开关断电

连上取电插脚,很给力大焊点、大电极完全没问题。

网友A:
用什么软件改的电池固件?

网友B:
各路大神说,JBC-245头要钎焊更给力

网友C:
这样能比H205的功率还要猛吗?

网友:
电池版烙铁,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改的电池固件?

看样子是自组的编程器

网友:
折腾无极限,搞的不错

网友:
感觉电池更牛一些啊

网友:
电池版烙铁,还不错

网友D:
那个导轨电源我也买了,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路大神说,JBC-245头要钎焊更给力

没用过高级货,手头好点的就自制白光,用的国产t12刀头。这245比我的t12快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路大神说,JBC-245头要钎焊更给力

但是改好的价格够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能比H205的功率还要猛吗?

戴森v8工作时电池要提供400瓦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导轨电源我也买了,做工还行

功率够?T12能行,带不动245吧?

网友:
又多了一件趁手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够?T12能行,带不动245吧?

拧到最低都打嗝

网友:
烙铁不 错,电池也给 力

网友:
干簧管用个强磁粘哪儿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