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萤石网络摄像头:EZVIZ CS-C6C-3B1WFR

楼主(2023-07-13):
100万 720P的,有摇头机构,定位低端家用

不多说,开拆吧

正面,带网口,microUSB供电

背面

撕掉脚垫,拆除螺丝四颗,就可以拔出底座

看到底座电路板了

水平方向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MS41929,国产的瑞盟

水平转动步进电机齿轮传动机构

喇叭一颗

还带一颗MCU STM008S

拔掉底座中间转动机构,有一个轴承

底座的几个部件

上半身是卡扣式结构,稍微用力捏变形,就分离了。

看到黑色的球体了~

复位开关和TF卡位置

垂直转动的步进电机,带变速箱的

黑色球体 也是卡扣式,同样的手法,捏开

看到主板了 主控芯片是HK2015-6

WIFI 芯片

定焦镜头,带红外i切换功能

低端机,传感器也低端的,1/4",比鼻屎大不了多少。

立式的WIFI天线

网卡芯片

球体使用PC+ABC材料

全家福,零件还不少

网友:
拆的很详细,赶上直播了

网友A:
我的只剩下一个残骸了

网友:
这拆的够细,,那闪存看上去像是16m的固件,,,

网友B:
这设计就没打算让拆和修

网友:
前几天闲鱼上60几块钱又买了一个,插存储卡也能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就没打算让拆和修

卡扣的 无损拆解

网友:
这么小原来也用的是丝杠啊

网友:
家用的基本都这个结构, HK-2015-6是海康自己的还是贴牌的呢?

网友:
听说这货刷机可以解绑,100W有点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只剩下一个残骸了

还有半个脑壳在我这继续发光

网友:
拆的完整啊

网友:
拆的真细致!

网友:
价格虽然贵,但是稳定性比小米的好的多,买了两个质量没得说

网友:
我捡了半个脑袋的,连上网线当3d打印的监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无线摄像头了,更新换代好几代了,现在2K起步吧,都要4K了。

网友:
莹石的摄像头质量还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拆的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