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FT60E211单片机替换头灯的驱动芯片

楼主(2023-07-13):
前段时间因电池装反,烧了头灯内部的驱动芯片,上网查了下芯片型号是YX8254,本身价格只有几毛钱,但算上运费就要好几块了,其实我只要单键开关功能就行了,想到以前买了些FT60E211单片机还在吃灰,就尝试用它代替。用厂家提供的例程略改了一下,凑和能用了,量了下待机时的电流为0.1uA左右。至于用到的编译器和编程器的资料,可以搜索本坛 2元成本玩2毛单片机这个帖子。

#include "SYSCFG.h"

bit start=0;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PA2外部中断处理
        if(INTE && INTF)
        {
                INTF = 0;                          //清PA2 INT 标志位
                INTE = 0;                          //暂先禁止PA2中断
            start=~start;
        }
}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IRCF=111=16MHz/4T=4MHz,0.25us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0000100;
        TRISA = 0B00000100;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WPUA = 0B000001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WDT MODE,PS=000=WDT RATE 1:1
    PSRCA = 0B11111111;            //源电流设置最大

    PSINKA = 0B11111111;    //灌电流设置最大

    MSCON = 0B00110000;
        //Bit5:        PSRCAH4和PSRCA[4]共同决定源电流。00:4mA; 11: 33mA; 01、10:8mA
        //Bit4:        PSRCAH3和PSRCA[3]共同决定源电流。00:4mA; 11: 33mA; 01、10:8mA
        //Bit3:        UCFG1<1:0>为01时此位有意义。0:禁止LVR;         1:打开LVR
        //Bit2:        快时钟测量慢周期的平均模式。0:关闭平均模式;1:打开平均模式
        //Bit1:        0:关闭快时钟测量慢周期;1:打开快时钟测量慢周期
        //Bit0:        0:睡眠时停止工作:1: 睡眠时保持工作。
    //                当T2时钟不是选择指令时钟的时
        }

/*-------------------------------------------------
*  函数名: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NOP();
        }
}
/*-------------------------------------------------
*         函数名:DelayM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16M-4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98);

                }
        }
}

/*-------------------------------------------------
* 函数名: INT_INITIAL
* 功能:  中断初始化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INT_INITIAL(void)
{
        TRISA2 =1;                                                                //SET PA2 INPUT
        IOCA2 =0;                                                                //禁止PA2电平变化中断
        INTEDG =0;                                                                //OPTION,INTEDG=0;PA2 INT 为下降沿触发
        INTF =0;                                                                //清PA2 INT中断标志位
        INTE =1;                                                                //使能PA2 INT中断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PA3=1;
        while(1)
        {
            if(start==1)
                {
                       PA3=0;
                       DelayMs(250);
                }
            else
                {
                       PA3=1;
                       DelayMs(250);
                }

                INT_INITIAL();                                                //初始化外部中断
                GIE = 1;                                                        //开总中断
                SLEEP();
        }
}

网友:
这个替换不错,对于非常懂编程的可以实现各种玩法。

网友:
简单实用,但好像不是恒流驱动LED。

网友:
这个替换不错

网友A:
双稳态开关嘛,用两个BJT可以实现,两个MOS也可以。
也可以用触发器。记忆一个bit的数据,就是触发器的本职工作。用一个D触发器,静态10uA的样子,攒成这样。

D触发器clk上升沿,Q把Q#输出到mos打开输出。每一个按键上升沿,Q反转一次。电容去抖,长按不响应。
推荐一个ti的d触发器,可以找找其他厂家,d触发器很常用的一个件,国产可能几毛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稳态开关嘛,用两个BJT可以实现,两个MOS也可以。
也可以用触发器。记忆一个bit的数据,就是触发器的本职 ...

因为头灯的LED和按键是共地的,用了根三芯弹簧线,要是用分立件替换的话,还要另外加条电线。

网友:
单片机在此处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稳态开关嘛,用两个BJT可以实现,两个MOS也可以。
也可以用触发器。记忆一个bit的数据,就是触发器的本职 ...

会编程,单片机比你这电路要简单很多,而且根本不用改硬件电路,有需要还可以加更多的功能,另外也便宜。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真利用的好

网友:
看起来是简单了些,需要编程。

网友:
会编程就是好

网友:
0.1ua的待机电流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网友B:
单片机基础入门真的挺简单,精通就难,不过搞技术的要有兴趣有时间还要悟性加上一个契机或者说机会这样就会玩的很愉快.我是之前模电专业出身的一直从事电子制造工程行业,后来在2010年后开发案子用模电实现的功能实在是事倍功半,开始学习单片机,最开始用STC的89C52学习板入门,现在基本用CH32V系列做产品开发.

网友:
辉芒微FT60E211 系列我也了解着一阵,是价格真香系列,也想搞个来玩玩,后来看到下载器价格着实不低又加上我做产品不至于极致压缩成本,只玩玩就没必要再花心思搞.现在开发小方案都是用CH32V003,中型方案用CH32V203,大型方案用CH32V307,增加CH340,貌似现在越来越倾近于沁恒的全家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基础入门真的挺简单,精通就难,不过搞技术的要有兴趣有时间还要悟性加上一个契机或者说机会这样就会玩 ...

自己瞎几把搞搞,坏了也没事,做产品就得保证可靠性了,不能生产几十万了发现有缺陷就麻烦了

网友:
可惜不是STC系列的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