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很多年前摩托罗拉手机用的带收音机的耳机

楼主(2023-07-13):
记忆中是一款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应该叫388

耳机可以听收音机,也可以接打电话

插头

收音机,现在还能正常使用

背面

电池仓

拆开以后

背面

网友:
做工有点不像moto的

网友:
现在想找个带耳机孔/收音机的手机都找不到

网友:
这个耳机重量不轻啊

网友:
当时摩托罗拉手机设计的很惊艳

网友:
看外壳注塑不是正品。以前一直都是moto用户,v998  l7  me525,后来不争气,没有后来了。l7的耳机就很特别

网友:
这个是AC1000还是1200来,我爸有一个,我给换了二次电芯,在那时候算是商务机吧

网友:
没有后来了

网友:
应该是贴牌的产品

网友:
看电路板的做工一般。

网友:
斑马线居然还完好

网友:
这貌似是单声道的

网友:
当年的摩托罗拉可是神一样的存在啊,记得第一个是L2000,用了好多年

网友:
这造型真有年头了

网友:
外置单独供电有意思

网友:
如何调台?

网友:
也是感觉没有看到moto的影子?

网友:
背部有个按键,按一下,自动找台,找到就停,再按一下,再自动找。。

网友:
居然还有屏幕

网友:
牛S片一枚-------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