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了几天就坏?东莞小耳朵STD-T2X-A电源拆解

楼主(2023-07-13):
花了十块钱买的这个电源给路由器用了七八天就坏,直接来拆开看看什么含量

外壳锤一下就开

背面有烧焦痕迹

电容是400V15uF

感觉不值得这个价啊,有懂的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这就是图大杀猫么,长见识了

网友:
虽然不懂,这做工感觉不行

网友A:
找卖家退钱或者换新

网友:
买那种光猫配的12V旧电源,比这新的耐用

网友:
  网件 或者其他品牌配套 2.5A  你值得拥有  ……

网友:
退钱或者换新

网友B:
是我网有问题还是你图有问题,半天刷不出来,看你描述就知道不好
我去元件时长买的不贵,还可以,用了半年没有问题

网友C:
电源咋短路的呢,也不至于只用个几天啊,这是不是可以换货

网友:
现在的产品质量真的是越来越......

网友:
摄像头都用这种,输入电压稳定还是能用很久的。。。

网友:
买杂牌的,不如买剪线的大牌。

或直接买路由器之类跟机电源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咋短路的呢,也不至于只用个几天啊,这是不是可以换货

我也不知道啊,路由器功耗撑死8w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退钱或者换新

之前我就是pdd买来给摄像头备用的,我是买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拆了,现在超时间,退货换货运费都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网有问题还是你图有问题,半天刷不出来,看你描述就知道不好
我去元件时长买的不贵,还可以,用了半年 ...

应该你网络问题吧,我这边没问题

网友:
这个假货多,正品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山规:坏的快的才是好商品

网友:
建议买剪线电源,或者买工包华为适配器。
或者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462-1-1.html买导轨电源,也就三块钱

网友:
这图片怎么显示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