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磨低手机套开关位置高度,减少误按开关的机会

楼主(2023-07-13):
红米note8pro附送的手机套在对应开关的位置做了一个两边都加厚的结构,大意是想消除按钮虚程,让按键变得灵敏。这本来没什么问题,但不巧的是这个手机有一个附送的APP小爱,虽然可以选择不唤醒,但每当按下电源开关键时长达到0.5秒(没有仔细测量,但肯定不足1秒)就会触发安装小爱app的弹窗,同时发出女声播放的 “检测到隐私政策更新,请先同意后再唤醒小爱” 提示音。然后还必须连续按两次取消按钮才能取消因为这种“误操作”引起的两个弹窗。如果将触发条件改为超过1秒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这区区零点几秒,根本不够将手机从包中取出。于是十次有八次拿手机时会发出这个包含“隐私”一词的提示音,尤其是在人多的电梯里,本来只是想看一下时间,结果先是听见可怕的隐私提示音,然后还必须连按两次按钮取消弹窗。 那个尴尬劲就别提了。尤其是前不久看了地铁大叔的遭遇之后,更是感觉自己手机的这个特性实在是个祸害。

ROOT什么的没那个水平怕变砖,苦思冥想突然想起小时候见过的EL838计算器,为了减少误开开关白白浪费电池,那个计算器的 “on” 键设计得比周围其他键低一节,甚至是比计算器的面板都要低一些的。将手机开关锉低自然是舍不得的,但塑料外壳就不一样了。先拿小一字起子将外壳开关位置内测的突起给刮平,甚至还有点下凹,再将外侧突起用锉刀磨削下去一点。再套上手机感觉有了明显变化。想按动开关点亮屏幕所需的按压力度比改造前大了许多。不故意向里“掐”都很难触发电源键了。

就在码出前面这许多字准备点击"发表帖子” 分享成功经验时,感觉还应该再到网上搜一下同样案例补充进来,以便突出自己这个diy的重大意义。结果搜到一个贴吧的帖子“红米K40电源键触碰出现问题“

里面有个叫”吧阿不“ 的id回帖说 ”在设置里把电源键的所有快捷键全部关闭,然后把指纹解锁关闭。再重新打开就行了”

立马感到不妙,迅速找到这个设置果然发现 ”语音助手“ 的快捷键的设置是“长按电源键”,改为“无"之后”故障” 消失

白忙活半天。

网友:
万事不决问百度

网友:
先不明的情况可以先搜索,电源键的功能可以设置的,看来买的手机也只是刷刷抖音打个电话,里面的设置不看的

楼主:
很多车主直到卖车时都没怎么翻过随车说明书的。

网友A:
改的不错。
虽然语音助手的唤醒热键可以改,但是电源键误触还是有风险的,这样一改基本杜绝了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
虽然语音助手的唤醒热键可以改,但是电源键误触还是有风险的,这样一改基本杜绝了后患 ...

嗯,这样一说我这功夫还算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