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找到一款适合改插线板指示灯的高压小电流灯珠

楼主(2023-07-13):
72V LED灯珠,各种颜色都有,用很小的电流点亮也有较高的亮度,作为220V指示灯使用时可以用很大的电阻,或者使用很小的降压电容。不过这种灯珠是1000个起卖的。

网友:
1w功率太大了

网友:
要做好浪涌保护。。

网友A:
1W的灯珠加上电阻,消耗的电量还比那种3mm草帽LED多呢

网友:
氖泡串1M电阻,白天还能看。LED串500K电阻已经偏暗了。LED消耗功率实在大了些。

网友:
2835灯珠的标准功率,散热(铜脚)面积是0.5~0.7瓦。现在生产的都是铁的散热。功率大了,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的灯珠加上电阻,消耗的电量还比那种3mm草帽LED多呢

灯珠最大功率1W,使用时不一定要真的达到1W,可以远小于额定功率工作

网友B:
0.1微法电容+20K电阻已经很亮,可以进一步减小电容,家用不计无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微法电容+20K电阻已经很亮,可以进一步减小电容,家用不计无功

20K电阻会不会很烫

网友:
1W太大了
普通的led就行
电阻降压,点电阻上小号功率太大,发热不合算
阻容降压耗电可以忽略

还要注意反向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K电阻会不会很烫

记错了,是104电容+1K电阻,电流才7-8MA,电阻功耗约0.05W

网友D:
还是要串电阻,那和普通LED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串电阻,那和普通LED的有什么区别呢

电阻可以大的多,72V的里面有24个LED芯片串联,72V 0.1mA的亮度相当于3V 2.4mA了,因此在保证亮度相同的情况下电阻可以大的多,减少消耗的电流。使用电阻降压的时候,电流越小,总功率(LED功率+电阻功率)也越小。

网友:
有种平板发光的半导体,那种面积大,亮度高,散热好,关键功率也低

网友:
楼主的意思很多人都没有理解。其实这个货串个1m电阻就很好了,就是他没有圆柱封装的

网友:
1000个起卖太多了,否则可以试试。

LED屏的发光管亮度很高,0.5ma就很亮了。

网友:
1m电阻串2个贴片LED就可以了

网友:
2M电阻,串个高亮发光管也足够当指示灯用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鼠标里那个发光管,稍微有点电流就挺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可以大的多,72V的里面有24个LED芯片串联,72V 0.1mA的亮度相当于3V 2.4mA了,因此在保证亮度相同的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