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TBW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3-07-13):
兄弟们,TBW到底如何计算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是厂家给的,作为质保条件的,没法计算的

网友:
盘容量*PE次数,比如512的盘, 3000PE擦写次数,那就是1500TBW

网友:
没法计算,厂家根据自己的产品质量给的。不过,真正使用起来,一般都会大大超过厂家的标称值

网友:
厂家给的一般都是保守值

网友:
固态硬盘的读写寿命以 写 寿命为主,读 寿命理论上无穷大(实际也是无需考虑的),因此寿命就以TBW为单位(W=write写,即TB 写入量),很好理解,就是写入寿命,不包含读取量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怎么听说TLC、QLC读取也是消耗寿命的

网友:
比如500TBW的512GBTLC 就是PE1000次 每天大概擦写50GB的话 能用28年

网友:
TBW估计是无故障运行时间的起步线,但肯定不是正常运行的死亡线。
比如1000块固态在测试的时候,写入到100T时某些开始故障,那就可以把TBW设定到80T就规避保修成本。

网友:
厂家给的TBW一般比较保守(出于售后考虑),一般是闪存寿命和容量相乘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