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池 或 保护板 异常

楼主(2023-07-13):
手枪钻,12V锂电供电,扳机勾一半能正常转,电量显示那里显示满电,握钻头夹 立马停转。勾到底则显示 亏电,电机停转。。。

同款另一个电池则正常,没这个现象。应该就是这个电池不行了,要怎么判断是 18650电池的问题 或 锂电保护板 的问题???

网友:
有个电池损坏了,电压是虚的,一有负载直接干到0伏

网友:
我掐指一算,不用判断

网友:
电池损坏好测吧

网友:
拆开了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电池坏的正常表现吧

网友:
电池不行是肯定的,也不能排除电钻垃圾。
手头2把双速12V电钻都是一电一充,一个是海鲜¥49另一个是米霍克¥18.9,
海鲜入手后只用了1次拧了20几个木螺丝,不到一年后要用时就出现了楼主一样的状况。
米霍克到手4-5年用了7,8次用宝塔钻头打过4mm厚铝箔8mm的孔没出过毛病。
两者互换电池后都能用只是时间都不长,明显海鲜电钻垃圾

网友:
拿我这台电子负载逐一量一下电池电流能力一目了然。一般是电池不行。

网友:
拆电池挨个测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