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板修复,调流新问题,大家遇到过吗?昨晚又干了个通宵(问题解决)

楼主(2023-07-13):
昨天说那个爆板,损坏了运放、431,431我以前有,运放没有,老式的玩音响的5532有,可惜这个是贴片的,不甘心找了个好板子拆了

板子故障不大,后来发现光耦好像也不太正常,这个也没有,发现次级有两个,有个是控制充电的,拆了换上

板子都正常了,然后电压使用运放的另外一路改成调压,结果发现一个问题

电流设定0.3a,电压调节旋钮怎么调整,电流都无法超过0.3a,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电流一旦设定超过0.4a左右,这时调高电压,电流保持不变,这是对的,但是当你调低电压,变成恒压后,再调高电压,恒流失效,大概电流要达到0.5或者更高,才瞬间变成恒流,电压陡降,感觉出现了一个梯度

想来想去都不明白是何故,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后续,昨晚又干到两点

因为采用运放调压调流出现台阶问题,随想着电压还是调分压电阻,采用串并联模式,虽然不能从零v起调,但是能保证安全,不过折腾了半天,感觉也不是很理想,又回到运放调压思路。

经过思考,自己搭建了一个输出电压的电阻分压网络给运放取值,调试过程中发现输出极不稳定,经常还出现电压直接归零的情况,以为是有干扰,一通调试,结果发现是测试用的电位器有毛病,真是哭笑不得,随拿出刚买的m标大电位器,一块多一个,我分析了一下,所谓m标,就是松下,但看做工,99%是山寨的

新电位器接上,啥毛病没有了,然后电压取样换回到原来取样的431参考端,也一切正常,偶麦嘎的~~~

然后又进行调整输出最高电压,改变431上臂电阻的阻值,最终将电压设置在95v上,经过测试,需要并联一颗300k的电阻,原上臂电阻大约是100k的。

经过测试,一切正常,下一步准备测试单辅助电源供电,如果一切正常,就准备装盒子了。

大家需要注意,原电源运放的其中一路是电流转灯的,这个改为恒流,另外一路是控制风扇的,这个改为调压,调压取样电压从431参考端取得,因为运放输入脚电压的影响,这个电压将影响431电路,一般输出电压比原输出电压大幅升高

所以上贴我说,改这类充电器,最好先改限流,因为这类充电器,根据电路原理,改限流调试时,一般不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只会降低输出电压,当限流成功后,后续改电压如果遇到输出最高电压大幅升高,但因为有恒流限制住了,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爆管爆输出电容的可悲现象,这是很值得的。

另外注意的是,改这类电源调试时用的负载最好是灯泡,因为灯泡要发光,很直观,而且灯泡的功率和阻值都比较适合,当然,如果你改的充电器功率很大,可能不适合,因为一般的灯泡也就200w的。

待续~~

网友A:
真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大的改动动作,找现成的或者接近的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大的改动动作,找现成的或者接近的不香么

主要是实践+动手能力,也是废物利用。

楼主:
昨晚全部装配完成了,如下图,感觉用起来还是不错的,花得心血也值得。

楼主:
电瓶车改充电器的几点经验和大家分享下:

1、首先不建议用原来的壳子,用原来的壳子里面非常难布局,空间非常有限,我这个都是想了各种办法,还去掉了一个安装固定庄头,才保留住了风扇,否则必须去掉风扇,安装在外面。

2、改造线路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电瓶车充电器输出电压很高,如果失控,可能造成元件损坏,一定要分析好线路再改装,如果不懂电路的,建议不要去改充电器。

3、改装其实比较麻烦,原理很简单,但是实际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如果你不爱折腾,建议还是买个成品比较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