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与光猫在室内温度36度时候机器温度有点烫手要加温控风扇么?

楼主(2023-07-13):
路由器与光猫在室内温度36度时候机器温度有点烫手要加温控风扇么?从端午节以后天天气温36度到37度,太阳底下估计有40多度,穿薄一点的拖鞋走在马路上居然烫脚,今天中午准备手机上网时候发现居然断网了几秒,然后明显网速比平时慢了,去摸了一下路由器与光猫,居然烫手不能长时间摸的地步了,断电几分钟以后用5G手机浏览器测了一个2.4鸡网速感觉慢了,弄个温度高于40度就通电,用5伏无刷风扇给机器降温,这么有没有磁场干扰之类的影响网速?可行么?

网友:
不加风扇的话,用两个老式的CPU散热器,下 面放一个上面放一个就OK

网友A:
你哪里顶楼?我广东太阳从早6晒单晚18点,室内也不过33度,温度表就在我眼前

网友B:
从旧电脑上拆个风扇或者加装散热片

楼主:
现在地点是湖南永州市新田县县城,下午19点钟没有太阳了的房子门口大树下的水银温度计37度,家里一样还是37度,刚刚看天气预报明天38度气温啊,机器运行后的温度是百分之百超过了室温37度,手不能长时间摸的温度估计是45度

网友:
有影响就加强散热。ty300,实测温度高会掉5g信号,满格连不上,开盖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顶楼?我广东太阳从早6晒单晚18点,室内也不过33度,温度表就在我眼前 ...

你看看楼下我拍的照片,你看看是不是温度37度,还是天黑前的温度,现在风扇的风都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旧电脑上拆个风扇或者加装散热片

我有二个台式电脑退役下来,带铝材的无刷风扇,但是那个玩意有一个有四根线,有一个三根线,有刷调速的没有用,直接接12伏又转的慢

网友:
觉得热就加吧

网友C:
主要看稳定运行不?稳定就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稳定运行不?稳定就不需要。

白天有满信号,手机刷着刷着突然没有网络,过一分钟左右又有网络了,晚上的网络要比白天的好,夜晚没有断过网

网友:
当然可以,搞个散热风扇,还可以搞个散热器垫上。 想省钱,搞4个瓶盖,把路由和光猫垫高。

楼主:
今天白天气温38度,太阳底下估计有40度,,,刚刚摆渡了一下,说光猫温度超过55度就会死机,超过60度有损坏可能,温度太高了会加速电器元件的衰老速度

网友:
路由器和光猫挨着的话,就搞个CPU散热风扇,用5V供电就行,速度慢些,声音小,散路由器光猫的热还是足够了。
楼上说的上下各放一个老式CPU散热块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