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128G U盘用芯片精灵查不到主控,如何量产

楼主(2023-07-13):
如题,ChipGenius查不到主控,提示主控未知,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拆开U盘,但芯片上没有任何文字,请教一下各们大神,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找到量产工具?
另外想知道这个芯片怎么短接才能被量产工具识别?

楼主:
另外想知道这个芯片怎么短接才能被量产工具识别?

网友:
这种是黑胶一体的u盘,没啥搞头

网友:
现在发现新的U盘用芯片精灵不好识别了,而且芯片精灵也没见新版本了

网友A:
恭喜,首先是正品
第二,估计是SSS主控,无法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首先是正品
第二,估计是SSS主控,无法量产

主控是最新的群联2251-19,颗粒是BICS5。目前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
变黑胶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最新的群联2251-19,颗粒是BICS5。目前没有量产工具

请问下,你是怎么知道这是2251-19的主控?

楼主:
以下是在网上搜到的

白片正片用的群联PS2251-XX系列主控芯片U盘最新3.71版本量产修复软件。
支持的主控芯片包括:
PS2251-01---PS2251-91全系列芯片。
支持更新固件,设置分区数量及模式,分区模式支持可移动U盘、隐藏分区、CDROM启动盘以及固定磁盘。支持低级格式化,界面语言可以选择英文、简繁中文版。
主程序是MPALL_F1_9000_v371_00.exe绿色版双击即可打开

https://www.jb51.net/softs/179710.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是怎么知道这是2251-19的主控?

不是2251-19,2251-19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金士顿有不同的主控方案,并不是每个型号的盘都使用相同方案

你这个是3S主控,无法量产,别想着去折腾3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2251-19,2251-19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金士顿有不同的主控方案,并不是每个型号的盘都使用相同方案

我这个U盘提示主控未知,是因为U盘被别人搞坏了

楼主:
重新买了一个金士顿的128G的U盘,跟之前坏了的是一样的,至少外形是一样的

网友C(2024-03-09):
引用 楼主:
我这个U盘提示主控未知,是因为U盘被别人搞坏了

我的是256G的情况和你的一样,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256G的情况和你的一样,有办法解决吗?

跟你这个同系列,我有个128G的,用在usb3.0的win10机器上,写入速度不到20m/s,也不知道正常不,你这个呢?

网友:
金士顿低端了3.2现在垃圾了狠不是一般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