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摩托车闪光器,有知原理的吗?请在回复告里诉我

楼主(2023-07-13):
开了15年的摩托车转向灯不亮了。拆开车壳后发现闪光器只嗒一声就没下文了。短接插头转向灯能亮,说明赏光器坏了,就拆之。里面有继电器,电容,电阻各一。触点达摩一下加点凡士林到触点上试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似乎这个继电器,电容,电阻是发出声音的?之前拆过还有电路板

网友:
印象中是给电容充电,电压足够后线圈吸合,电阻耗电断开,就这样一直循环

网友A:
找到一个电路,红圈里是转向灯泡,其余部分相当于转向闪光继电器,A、B相当于两只插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电路,红圈里是转向灯泡,其余部分相当于转向闪光继电器,A、B相当于两只插脚。

...

还是看图明了

网友B:
和灯串联的,上电通过r给电容充电实现延时,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就吸合继电器,吸合后电阻处就断开了,没有电压给电容充电了,继电器就断开,如此反复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灯串联的,上电通过r给电容充电实现延时,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就吸合继电器,吸合后电阻处就断开了,没有 ...

所以闪灯的速度和灯泡的功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闪灯的速度和灯泡的功率有关

如果两边的转向灯泡坏了一个,另一个就会闪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