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吹风更换开关(二)

楼主(2023-07-1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664-1-1.html

这个是之前拆开清理的
飞利浦电吹风更换开关(二)
上次拆开检查开关型号,上网购买同款型号开关,到了更换
除了更换开关,也在把线重新保护下,套上热缩管,最后安装发现开关太长了点,套不上外面按键,直接切割开关,修复

开关

准备拆

新旧开关对比

更换

更换好,发现开关按键大小不同(外的是之前的,里面的是新的)

切割开关

完美

安装修复

网友A:
这个开关怎么这么多脚啊

网友B:
欧版插头,为啥是N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版插头,为啥是NADE IN CHINA

出口转内销

网友:
继续看电影 继续学习~~~

楼主:
确实是出口的,侧面还有个电压转换开关,110V和220V转换开关,电压不同地区直接旋转下就可以使用

网友C:
开关好多脚,是要并起使用以增大通过电流吗?

网友:
这货应该专门定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怎么这么多脚啊

3个档位开关,我也不知道,因为造型不同,必须买回原来型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好多脚,是要并起使用以增大通过电流吗?

3个档位,最下面是关闭,中间是热风,最上面是强热风,另外在折叠位置有个按压开关是冷风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出口的,侧面还有个电压转换开关,110V和220V转换开关,电压不同地区直接旋转下就可以使用 ...

这个高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档位,最下面是关闭,中间是热风,最上面是强热风,另外在折叠位置有个按压开关是冷风开关。 ...

按压的那个应该不是冷风,我的上面也有这么个按的,一按感觉是出冷风,但拆开后发现是有一个串的电热丝还在工作的,就是功率小了很多的

网友:
科麦斯这小电磨不锈钢锯片的确不错,切塑料和木头好用,就是硬度不够容易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