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电话手表(ELF-G00)更换屏幕总成

楼主(2023-07-13):
华为电话手表(ELF-G00)更换屏幕总成
朋友孩子的,说屏幕裂开。更换屏幕
上网查了,更换屏幕总成,半张不到,到手简单更换。修复

新屏幕

屏幕反面

准备更换

拆开屏幕

修复

网友A:
不错,楼主手艺真不错。手表做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手艺真不错。手表做工也不错

这个屏幕总成更换简单

网友:
可以,修的不错

网友:
手工费得一张吧

楼主:
帮朋友,免费的

网友B:
这胶是是催热拿下来的,还是直接用刀割掉的?现在我们家娃的手表屏幕敲的稀碎,下次也可以自己换了

网友:
小朋友用的?

网友C:
充电口数据线为什么要走个几字弯?

网友:
确认这手表不是"hu a wei"胡阿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胶是是催热拿下来的,还是直接用刀割掉的?现在我们家娃的手表屏幕敲的稀碎,下次也可以自己换了 ...

这个屏幕反面可以看,是有卡口的,也有屏幕胶带,我是直接拆开,安全点屏幕用电吹风吹热,在拆开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口数据线为什么要走个几字弯?

看屏幕排线,1个是屏幕排线,还有1个是前摄像头。

网友D:
新屏幕好像没带双面胶或者少了防水胶圈,会不会防水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反面可以看,是有卡口的,也有屏幕胶带,我是直接拆开,安全点屏幕用电吹风吹热,在拆开容易点 ...

好的,谢谢~~~

网友E:
看了几贴楼主维修话手表手机手艺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屏幕好像没带双面胶或者少了防水胶圈,会不会防水失效?

观察仔细,我自己剪了防水胶带,没有拍,另外有配胶水,我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几贴楼主维修话手表手机手艺技术不错

谢谢夸奖

网友:
手艺不 错,手表这种小屏幕拆修不容易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有手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