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开箱一玩具TackLife 激光水平仪

楼主(2023-07-13):
两线红光激光水平仪,外观小巧迷你。使用两节AA电池,功率有点小只能室内使用,用来挂个电视相框装饰画什么的应该够用了 图片引用某鱼

楼主:
想想发这个不合适,请管理删了吧,免得涉嫌广告嫌疑

网友:
嘘说简单,放家里有时候还真用得着,就不知其价如何?若何适我也去整一个

网友A: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如果不错的话,也想弄个呢

网友B:
多少入手的?是某鱼吗

网友:
如果能在墙上打水平线的话还是有点用的,主要是装电视机,装饰画的时候可以参考

网友C:
不明白这种只打出激光线的水平仪怎么用,只看线怎么知道是水平了呢?还是没放水平打不出线来?或者说是打出两根线,一根是水平的,一根是随机测量的,等到两根线重合了就算放水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想发这个不合适,请管理删了吧,免得涉嫌广告嫌疑

价格便宜的话那就是好车啊,哪里是广告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便宜的话那就是好车啊,哪里是广告
多少钱买的?

59.5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入手的?是某鱼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这种只打出激光线的水平仪怎么用,只看线怎么知道是水平了呢?还是没放水平打不出线来?或者说是打出 ...

水平仪当然可以打水平线了

网友:
换成绿光更好!红光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如果不错的话,也想弄个呢

这个只是个玩具,激光功率很小只能室内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平仪当然可以打水平线了

你把它放在水平面上可以打出水平线,但你把它放在一个斜面上,它还能打出水平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把它放在水平面上可以打出水平线,但你把它放在一个斜面上,它还能打出水平线吗? ...

大佬我来给你解答吧,如果你说他买的这个,你注意看他机器上有水平气泡,用这个校准机器,打出来的就是水平,干活用的那种水平仪,如果不平,自己会叫唤,直到水平了或者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来给你解答吧,如果你说他买的这个,你注意看他机器上有水平气泡,用这个校准机器,打出来的就是水 ...

谢谢解答。我没有在楼主图片上看到水平气泡,实际也没有,所以有疑惑。后来在淘宝搜了一下,商家的介绍是有内置智能摆锤调平系统,4度以内自动调平,应该相当于其它产品的重力安平机构。

网友:
为了挂画子,我也买了一个水平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个玩具,激光功率很小只能室内用

看这种激光设备都好贵呢, 一直没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