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的XQB65波轮洗衣机底盘取不出来

楼主(2023-07-13):
底盘那颗螺丝拧下来了,可是底盘就是取不出来,用螺丝刀撬了,也取不下来。
问一下大佬们,怎么才能把底盘取出来

网友:
继续拧下螺丝吧?

网友:
大力出其迹吧。

网友:
逆时针方向拆的螺丝?   找两颗合适的螺丝塞进波轮的小孔,螺丝放斜卡住波轮,一上一下摇着提

网友:
拧掉螺丝,两边用薄片撬一下就好了。。

网友:
波轮搞出来还有内桶

网友:
这要看情况,我家里有台海尔的,用钢丝绳+拉马都取不下波轮。看B站上,卡得紧的,只能用角磨机把波轮割破了,再用拉马拉出剩下部分。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我就说说,其实也不会

网友:
每个牌子的设计都不一样,拆过康佳的挺好取

网友:
做两个金属钩,从波轮的小孔里放入勾住波轮,在波轮的直径位置,一边一个,边拉边晃往上提。

网友A:
是说波轮吧?网上有专用工具取这个波轮~其实就是用2根钩子由那一圈小孔挂住,扯住把子晃动加上提就取出来了~楼主这个机器很精致,轮盘周边间隙太小,不然2把一字起子对插进间隙也能撬出来。

网友:
这块波轮挺重的往上很难取出来可以把洗衣机放倒也就是侧边在底板上横着比较容易取出来。

网友:
我家里的小天鹅洗衣机的底盘倒很容易拿起来

网友:
其实有专用的工具可以钩起来,没有的话,用一个粗一点的衣架,剪断做成两个钩子,需要两边同时受力

网友:
用螺丝刀撬是不行的,要均无受力,最好借助工具两边同时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用背带塞入波轮外环缝里,慢慢窜到直径处,只要能铰上力用上劲,什么方法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波轮吧?网上有专用工具取这个波轮~其实就是用2根钩子由那一圈小孔挂住,扯住把子晃动加上提就取出来 ...

买了工具试了一下,还是拉不出来

网友:
只有上拉马才能出来

网友:
只有我运气好?,,,木有遇到过小螺丝刀挑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