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一个罕见的施耐德120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Schneider LC1D09

楼主(2023-07-13):
施耐德的,罕见的120V线圈,一般110V,220V的居多

标签不是很清楚,印的比较模糊,有懂行的吗?这是正宗法国进口货吗?

对比一下国产施耐德标签

110V和120V,可以直接通用吗?网上都没有售卖120V的交流接触器

测量了一下,110V线圈电阻为130欧姆,  120V线圈电阻为150欧姆,直接代用,可以正常使用

实际测量线圈工作电压,为137V,长期使用没有问题吧?

.

网友A:
110V直接用。没有任何毛病

网友:
跟电脑电源一样,19V、19.5V、20V可以混用

网友:
这个电压基本都是国外设备,还是锯床很多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
120v的当110v的用。

网友:
应该是进口设备上的,通过一个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里面应该有线圈

网友:
美国标准电压就是120V

网友:
直接代用没有问题。

网友:
常见,还有用交流24v的

网友B:
交直流不能代用,用错了短期貌似没关系,长期寿命不一样。有过教训。

网友:
应该是为进口设备服务的吧,咱是220,别的国家也有110v的。

网友:
直接代用没有问题

网友:
120v的110v的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0V直接用。没有任何毛病

串个30欧电阻呗,稳当

网友:
只见过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30欧电阻呗,稳当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电阻需要用多少W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直流不能代用,用错了短期貌似没关系,长期寿命不一样。有过教训。

交流有电抗,直流没有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