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机轴承短了

楼主(2023-07-13):
家里风扇电机坏了,找到个这种电机,功率、转数、轴径都还合适,就是轴长太短了,没法装扇叶,有什么简单办法加长吗

接上原装2.5uf电容,没装扇叶,通电功率计显示61w(铭牌40w),5分钟左右,发热严重,手不能长时间拿了,看来不能使用到风扇上。

网友:
能不能将原电机的转子换过去?

网友A:
加轴套,电钻打孔上螺丝固定轴套,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轴套,电钻打孔上螺丝固定轴套,完工。

不安全吧,万一松了呢

网友:
把原电机的轴换过去

网友:
加个齿轮或皮带动力传递过去

网友:
有一位改无刷风扇的就是换原电机转轴的

网友:
应该可以换轴,论坛有人换过直流无刷电机的轴

网友B:
把原轴拆出来换到新电机行不行呢?

网友:
这个是点钞机电机,应该不能长时间运转

网友:
这个估计发热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轴拆出来换到新电机行不行呢?

小时候锤轴的尾部,让前面变长。。。。。直流小马达

网友:
换合适的电机吧。

网友:
那种大直径的风扇,参考下,搞个皮带传动

网友:
送出去电焊

网友:
焊接一段,但如何保证同心是个问题

网友:
看样子真不赖

网友:
车个轴延长杆来解决。

网友:
换个思路:改扇叶

网友:
用联轴器估计有点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