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专家我想做个东西

楼主(2023-07-13):
我的硬朗车有自动启停功能,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功能,能不能检测自动启停那个指示灯的电压,然后控制自动关闭启停功能

网友:
记得淘宝就有这玩意卖,插obd口也就是几条can命令的事

网友:
这都不需要单片机吧
直接一个门电路外加一点附属就能完成吧

网友:
不想用就关闭,怎么还那么麻烦?

网友:
一般不是有选择自启停或不用吗

网友:
有的车子是可以手动设置关闭的。自动启停主要是对电瓶要求高。没有什么坏处。

网友:
以前看到好像是坛子里就有人做了,只不过要拆开关,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不明白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我的没有自动启停功能,据说这个电池比较贵,特别是涉水熄火后如果自动启停功能再次启动就会涉及到保险不赔的情况

网友:
现成的OBD模块,估计100大洋左右。自己有动手动力的,单片机做一下,估计5块钱左右吧。或者模似电路也能做。通电检测到灯亮,给启停开关按键一个信号,就关掉了。但要考虑延迟,有些车上电自检的,可能会报错。要等车自检完再去关启停功能。还有一种最简单的,给4S送烟,叫他帮修改软件

网友:
硬朗车是朗逸硬顶儿吗?

网友:
自动启停还关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