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将微弱的声音放大N倍而噪音很小的电路

楼主(2023-07-13):
有没有能将微弱的声音放大百倍千倍,但是噪音去除的非常干净的电路或者现成的电子产品呢?

网友:
有,助听器就是

网友:
放大加降噪喽

网友A:
你想听啥,最简单的是用激光检测震动,纯粹放大微弱音频的话近处不需要的杂音就会造成严重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听啥,最简单的是用激光检测震动,纯粹放大微弱音频的话近处不需要的杂音就会造成严重干扰。 ...

这个要怎么做?

网友:
以前间谍用的设备才能实现。

网友B:
只要拾音器能有信号,放大不是问题,噪音也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拾音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拾音器能有信号,放大不是问题,噪音也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拾音器上

关键是怎么识别噪音和过滤。所以应该是放大+滤波

网友:
信噪比达不到的,声音理论上是可以无限放大。

网友C:
需要这么精密的,楼主另有用途啊

网友:
楼主要搞窃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这么精密的,楼主另有用途啊

你想歪了哈哈

网友:
电路上可以实现,但在平常的环境当中,基本上没有可能,除非是在消音室里面使用。

网友:
高信噪比就别想了
那都是天价

楼主:
即使没有任何声音,如果将放大器的音量开到一定程度,沙沙的噪音就出现了,我的意思就是将声音放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无中生有的沙沙声有没有好的原理电路将其去除,当然我知道有降噪电路,但是降噪电路也就对放大信号举个例子-放大到一百倍之内有用,如果放大到一千倍、一万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歪了哈哈

仪表用放大器试试

网友:
那有那么麻烦听诊器就好,机器检修用的听诊器别搞错了

网友:
高信噪比的放大器价格也不低呢。

网友:
最起码得用强指向性话筒,至少是两只咪头,一只指向声源,一只用来消除周边噪声。

网友(2023-08-13):
引用 楼主:
即使没有任何声音,如果将放大器的音量开到一定程度,沙沙的噪音就出现了,我的意思就是将声音放大到一定程 ...

有些是宇宙辐射,难以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