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夜视望远镜 能不能搞个红外二极管来实现

楼主(2023-07-13):
看网上好点的夜视望远镜都是非常昂贵的,我想到了带夜视的监控摄像头,在晚上周围环境漆黑一片的情况下,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单位那个海康威视的监控摄像头,晚上自带的红外线能把单位二三百米外漆黑的房间里透过玻璃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说能不能在望远镜上安装一个发射红外的二极管灯珠,实现监控摄像头夜晚那种效果呢?

网友:
不能,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想干啥呢?这种东西淘宝上多的是啊。

网友:
抖音上老外打郊狼的镜头就是

网友:
眼能看到红外线,加灯就可以的。

网友A:
晚上自带的红外线能把单位二三百米外漆黑的房间里透过玻璃看得一清二楚?

我觉得你是不是对两三百米有什么误解?当然,我目测能力也不行。有一次车开出去才50米,我自己觉得,并且语言描述是500米。

大脑是很容易被诱骗的,不但容易被眼睛骗,更会被你希望得出某种结论的意志骗。

PS,除非锗,否则玻璃对红外的透过率很低,你先进去,再出来,回到摄像机成像,还能有多少红外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晚上自带的红外线能把单位二三百米外漆黑的房间里透过玻璃看得一清二楚?

我觉得你是不是对两三百米有什么 ...

Pps:你说的那个一清二楚,很可能该房间本身有摄像机或者其他设备发出大量红外。

网友B:
望远镜加红外管看夜视是不行的,因为红外光只能被电子镜头感应到,如CMOS和CCD镜头。

网友:
红外线的光波肉眼看不到

网友C:
普通人也就能看到760nm的红光
部分人能看到1100nm的近红外光
如果你是这部分人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普通人也就能看到760nm的红光
部分人能看到1100nm的近红外光
如果你是这部分人就可以 ...

能看到1100nm红外的数据来自 nature, 不是我瞎编的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eye2015252

网友:
找到想要观察的目标,去那里安装大功率红外线探照灯,然后就可以从远处用红外线摄像头观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1100nm红外的数据来自 nature, 不是我瞎编的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eye2015252 ...

要是有这种能力,可以改装一个手电筒,装上940nm灯珠,然后在一片漆黑中打开别人看不见但自己看得见的940nm手电筒,悄悄行动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啊

网友:
眼看不到红外光把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只要功率够大

网友:
没有实际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自带的红外线能把单位二三百米外漆黑的房间里透过玻璃看得一清二楚?

我觉得你是不是对两三百米有什么 ...

哈哈 可能我估计的有点儿少了,确实因该比300米还远,你如果有这种一千多到两千块钱的监控摄像头,你可以试试晚上它发出的红外线能看多远,至少300米的一个漆黑房间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房间里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s:你说的那个一清二楚,很可能该房间本身有摄像机或者其他设备发出大量红外。 ...

不是 那就是一个堆放乱七八糟东西的一个房间,晚上房间肯定不会有任何灯光,因为感觉就是摄像头上的红外线射过去的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望远镜加红外管看夜视是不行的,因为红外光只能被电子镜头感应到,如CMOS和CCD镜头。 ...

你说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