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快克990D和850D热风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7-13):
早上看到坛友发的850D内部图,感觉跟我买的990D内部一摸一样。电路板,元件,线色,都是一摸一样。。网上找资料也没有找到这两个热风枪的区别。有大佬知道他们的区别的吗?

网友:
区别是:你准备如何使用它。

网友:
区别太大了,足足有990D-850D=140个D这么大呢

网友:
一个热风枪你纠结个啥,能把bga芯片吹下来就行了,有啥好比的,喜欢哪款就上那款。

网友:
应该区别不大的,哪款便宜选哪款。

网友:
之前在拼多多买了个姚工的二合一的,就用了一次,姚工是杂牌吗?

网友:
没有区别吧,只是更新了型号让人以为是新技术的热风枪

网友:
没研究过,那个便宜买哪个,这是我的山寨快克

网友:
家用区别不大

网友:
好像在哪看过,好像说是快克的9系列的配件用的更好,其他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
快克它比8克多1克,

网友:
看那个顺眼买那个。能吹下来就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