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无净化器拆解,智商是个好东西!

楼主(2023-07-13):
前段时间给老人立碑,亲戚们全都回来了,我妹也带了一个净化器。

说是前几年年会抽奖中的,用了几次效果不明显,一直闲置。带回来给我拆机研究的玩。
拿回来后一看没品牌,没厂家。更没有地址。发现前挡板还用纤维胶带封着。
我妹真细心,还担心挡板掉出来,粘的紧紧的。

当我打开挡板一瞬间,我有点不想要这个净化器,更不想要这个妹妹了。
滤芯的包装都没拆,就这还用几次,效果还不明显。沿海潮湿天气,估计早把滤芯霉坏了吧。
还是直接拆吧!

PM2.5检测窗口。

前挡板是装了几颗螺丝,然后把挡板磁吸在主机上面。

拆开一看,里面磁铁掉了2个,磁铁是用热熔胶粘在壳子上,由于挡板脚长,稍微用力盖一下就把磁铁怼出去了。

看看 看看,为什么滤芯上有两个黑点,哎........  滤芯塑料包装都不拆,所有灰尘都从包装两个气孔跑进去。
幸亏电机没烧坏。

滤芯有几层,一层蓝色无纺布 过滤初级灰尘,后面一层折的无纺布,然后里面是空的,有很多碳颗粒
再后面是白色的碳过滤层。

反面是碳过滤的,但是涂了一层白色的东西,碳都盖住了,这不就没用了。

磁铁和盖片,热熔胶不行,一扣就掉。一会全部用免钉胶再固定一下。

底部的一排LED

说的是杀菌,其实就是一拍蓝光LED 没用的东西。

机器运转的时候风声是有的,但是不是那种劣质电机吵闹声。

电机看不出好坏,手上还有个夏普的电机,是真的很安静那种。不过没有驱动板,说不定哪天买个板,改装电风扇用。

这个负离子什么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PM2.5检测的这个线,一头显示mod 但是看起来什么没接,机器拆开就看到线是断的。
看接口,应该是用钳子剪的。估计没什么用,厂家给剪了。

就这东西,也懒得接回去。接了也没用。

功能跟简单,还有个遥控器,两指长的那种遥控夜灯的小遥控。

你说我是拆了扔了,还是边拆边扔?

网友:
妹妹出吗?走咸鱼

网友:
高端的空气净化器也是这个原理结构

网友:
风叶,平衡,用心良苦。

网友:
简单过滤一下空气还是可以的,也算不上交智商税。

网友:
标准的公模产品

网友:
看做工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东西,不花钱送你玩玩还不行吗?小伙子要知足

网友:
这玩意,高端上档次,当时应该卖得不便宜哦。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没坏的话还可以用。

网友:
当个小风扇用用的了

网友:
空气净化器内部结构都这样子看这台还不错

网友:
车用大滤芯!

网友:
这种过滤不了PM2.5

这种跟工厂里面用的抽人工焊接时焊锡丝的助焊剂烟雾过滤器有点相似。只能过滤PM10大颗粒。
北京那种灰霾天可以用。

网友:
还可以,该有的都有了,恢复之后还可以用下的

网友:
留着吧,没准有点儿用

网友:
疫情期间单位买的也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就是一个正常的空气过滤器,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滤芯包装一直没拆,哈哈哈哈嗝